一个电源线松动问题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8-04-04):
一大早就看到水厂运行群中操作员反映的情况,说是气动调节阀反馈信号为零,可是阀门一直没有关闭,扒拉两口饭赶快到现场去查看,发下调节阀屏幕不亮,说明没有供电或阀门坏掉了,先查看柜内情况,首先从24V供电电源看,电源指示灯亮着,万用笔在电源输出端量了一下23V多,属于正常。调节阀的电源是通过隔离模块供电给调节阀的,看来一下隔离模块,发现隔离模块的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亮,沿着隔离模块的供电电源线向下找,电源线来自一个端子式熔断器下端,看了熔断器指示灯没有量,打开熔断器用万用表检测熔芯是通的,然后检查熔断器上下接线,发现熔断器上端接线松动,拧紧之后熔断器指示灯亮起。正常情况下如果熔断器熔芯烧毁,故障指示灯会亮起,标示熔断器熔芯损坏,如果是上下端子松动,上端松动因为没有供电电源所以故障指示灯不会亮,下端松动因为构不成回路同样故障指示灯不会亮,只有上下线路连通的时候熔芯烧毁熔断器故障指示灯才会亮。所以如果熔断器线路不通,故障指示灯又没有亮,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接线松动,要不然就是熔断器指示灯坏掉了。

合上熔断器后,隔离模块电源指示灯指示正常,再次查看调节阀屏幕,屏幕显示正常,调节阀关闭到位,再查看触摸屏和上位机开度反馈都正常,手动设定开度动作几次都正常,问题解决。

如果调节阀失电后阀门保持之前的开度,滤池内部的水都会被过滤掉,如果掉电后阀门关闭,可能造成滤池液位过高,每种情况都有弊端,不过想到滤池后有二级提升储水池,平时这个水池通过几台提升泵保持恒液位,一旦停电水泵肯定开不起来,如果阀门还保持原有开度,提升储水池很容易溢流,所以还是将阀门设置成掉电关闭要更安全一些。

通过一个小小的故障处理,能锻炼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处理问题一定要有章法,遇事不慌,按照规律来,就能够事半功倍。同时还要发散思维,如何将问题处理的更加完美。

网友A:
虽然是一根电源线松动的常见问题,但是楼主处理问题的思路很清晰,这传授的不是处理问题的经验,而是楼主处理问题的思路。楼主通过这个小问题能够发散思维,通过调节阀的设置,避免事故的扩散,工作细致如斯,实在让人佩服。

网友B:
通过楼主的帖子学会了如何判断熔断器故障,楼主的工作态度让人佩服。

网友C(2018-05-24):
支出AC/DC24V 的熔芯端子  能够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D(2018-08-11):
没有遇到过 ,不过可以学一下这个判断问题的思路

网友E:
留作记录保存

网友F(2019-12-24):
楼主清晰的问题查找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