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怎么用

楼主(2018-04-04):
我目前要实现三环控制:位置环、速度换、电流环

硬件:galil DMC-2143运动控制卡    富士smart伺服驱动器  富士伺服电机

问题:1.伺服驱动器如何与运动控制卡连接,我知道是哪个口,但是具体引脚对应关系不知道。

      2.伺服驱动器有个设参软件,我应该怎么用,就是我要实现三环控制我应该设置伺服驱动器那些参数。

      3.这个三环控制是不是我只要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为位置模式,速度环和电流环都已经包涵进去了。

声明:本人这方面不太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

楼主:
求大牛解惑

楼主:
三环控制中的电流环和速度环是在伺服驱动器内部完成的,只是需要对伺服驱动器进行一些参数的调整,与运动控制卡没有关系,而位置环需要在运动控制卡中的程序实现,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楼主:
但是网上说的三环都闭在伺服驱动器上,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您好!

    1:伺服的三环控制都在伺服侧。

    2:伺服控制分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三种模式,每种模式的接线不 一  样,需要看控制卡和伺服的说明书连接,如不清楚请电话咨询我司

   位置控制模式: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都在伺服侧

  速度方式:位置环在运动控制器侧,速度环,电流环在伺服侧

  扭矩方式:扭矩控制在运动控制卡侧,速度环,电流环在伺服侧

注:用伺服速度方式不只是控制速度,同运动控制器相连,就可进行闭环位置控制。用伺服侧的位置方式,运动控制器只管发位置脉冲,位置闭环在伺服侧闭环,我们通常称之为开环控制。

网友B:
看说明书对引脚啊兄dei,设置PID参数,这个没有固定的参数需要一点一点试,设置到速度够用、无振动无异响即可

网友C:
基本上私服的位置控制模式已经够用,你用运动控制卡控制私服:首先你要搞清楚私服驱动器上的引脚分配,(一般用到:使能,伺服报警,报警清除,方向,脉冲,控制卡会用到编码器反馈)接好这些线后设置私服参数(一般基本会设置:控制模式,脉冲比例等,具体要看各品牌的情况)这些弄完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控制了。速度,位置都是看你脉冲控制的

网友D:
 1:伺服的三环控制都在伺服侧。    2:伺服控制分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矩控制三种模式,每种模式的接线不一 样,需要看控制卡和伺服的说明书连接,如不清楚请电话咨询我司   位置控制模式: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都在伺服侧  速度方式:位置环在运动控制器侧,速度环,电流环在伺服侧  扭矩方式:扭矩控制在运动控制卡侧,速度环,电流环在伺服侧 注:用伺服速度方式不只是控制速度,同运动控制器相连,就可进行闭环位置控制。用伺服侧的位置方式,运动控制器只管发位置脉冲,位置闭环在伺服侧闭环,我们通常称之为开环控制。

网友E(2018-06-02):
感谢亲们积极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在解决问题之后能有所信息反馈;比如解决问题办法、经验、过程都可以贴出来一起分享。

网友F(2018-08-03):
其实伺服电机三环控制是相互关联的,下图可以看出三者关系

下面是某运动控制看接线图

电机侧接线图:

既然你使用了运动控制卡,使用手册里面都有对应指令说明,首先打开软件肯定要初始化板卡,接着就是调用相关命令对板卡进行控制,相关的指令有手动JOG模式,运行速度设定,回原点命令,相对位置命令,具体控制命令详情你需认真看手册。

总之硬件接线正确OK,指令可以慢慢摸索,每个指令可以测试看看对应功能,用过一次后就很熟悉了。

网友G(2018-12-24):
引用 网友F:
其实伺服电机三环控制是相互关联的,下图可以看出三者关系...

这个写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