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触屏登录窗口样式更改???

楼主(2018-04-04):
这三个钮是工具箱---安全性---login 的固定样式。太难看!大神们能改一下吗?

网友A(2018-06-20):
是,我也觉得需要优化。施耐德技术团队不白给,一定给您处理。

网友B:
这个目前是不能改的,但是楼主可以自己做界面和按钮,找自己喜欢的图片或者自己设计图标,然后通过脚本程序来执行登录动作,这些脚本程序施耐德帮助文件里都有示例,例如,通过权限登录:

  1. 创建一个包含下列脚本的开关。

String user, login,

SystemAdminName = "Admin",

SystemAdminPassword = "abcdefghij";

int MainMenuPanel = 10, UserPasswordPanel = 8999;

// 1. 获取所输入的用户名与口令,然后清除

user = UserLogin.getStringValue();

login = PasswordLogin.getStringValue();

UserLogin.write("");

PasswordLogin.write("");

// 2. 如果用户名或口令为空,则中断该脚本的执行并返回

if (user.length() == 0)

return;

if (login.length() == 0)

return;

// 3. 根据已注册的口令与用户

//    registered passwords and users

for (int i = 0; i < 5; i++)

{

String user1, login1;

user1 = UserName[i].getStringValue();

if (user1.equals(user))

{

login1 = Password[i].getStringValue();

if (login1.equals(login))

{

// 4. 对用户名与口令进行匹配

int ar = UserAccess[i].getIntValue();

_RecipeControlDefault.AccessRight.write(ar);

_CurPanelID.write(MainMenuPanel);

return;

}

}

}

// 5. 检查该用户是系统管理员吗?

if (SystemAdminName.equals(user))

{

if (SystemAdminPassword.equals(login))

{

_CurPanelID.write(UserPasswordPanel);

}

}

网友C:
施耐德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代理商而以,触摸屏是收购小日本普罗非死的,小日本也不想给施耐德搞得那么完善,所以,你想想就行了,别希望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