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任务切换

楼主(2018-04-05):
ABBirb120机械手通过652板卡与PLC连接,机器人有3个任务模块,PLC连接3个按钮实现3个任务的切换。在机器人自动模式下,通过按不同的按钮来实现任务的切换,可以新增按钮。求助大神,谢谢!

网友A:
每个按钮代表不同的任务就行了,作为3个输入点接入到PLC输入模块中,当PLC采集到某个按钮时,与机器人进行通讯传入任务类型,让其调用不同的轨迹,执行不同的动作。没明白你的具体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按钮代表不同的任务就行了,作为3个输入点接入到PL...

如何调用机器人不同的轨迹?我了解只能控制机器人回主程序,没有办法进入其他程序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B:
三个按钮不够,实现不了在自动动作时随时切换任务,可以中断机器人动作并所有动作回顾原点,所有原点确认就位后,按按钮切换任务,再加按钮触发该任务系列动作。

自动/手动、停止、急停、归零、任务123、启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Qiang三个按钮不够,实现不了在自动动作时随时切换任务,可以中...内容的回复! 请问你是用什么来实现任务切换的?谢谢

楼主:
回复内容: 对:Qiang三个按钮不够,实现不了在自动动作时随时切换任务,可以中...内容的回复! 机器人要进行哪些设定或者程序使用什么指令?

网友C:
三个按钮接三个输入信号点,三个任务写成三个子程序,三个输入信号分别调用其中一个子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