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原件、配线选型案例

楼主(2018-04-05):
1、一台18千瓦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须选配多大交流接触器?,应该怎么选?

答:算一下该电机的工作电流,功率因素按0.9,电流=18000/1.73*380*0.9=30.4安培,按1.5倍选取45安的接触器就可以了,如果配热过载保护器按工作电流的1.2倍选.

2、15kw水泵星三角启动运行电流变大是什么原因?

15kw水泵星三角启动运行电流变大是什么原因,运行时电流20A左右吧,热继调大后热机很热,如热继调小水泵就过载报警。不知为啥,15KW水泵角型运行时电流时17A吗?  急,特急,忘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答:正常运行时是三角形,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功率因数cosφ取0.8,那么:

I=15000/(1.732*380*0.8)=28.5A

所以,按照额定负载功率运转,电流是28.5A,你现在是20A左右,还没有达到额定功率,正常情况下,发热量不会很大啊!所以你所说的“热”不能以个人感觉,应该测一下温度,一般情况下,60度以下是没有问题的。

追问

星三角启动后,角型的运行电流时20A,正常吗?是不是有点大。再次谢谢你了。

回答

15KW的电机,20A电流当然不大了,通过计算就知道了。“热继电器太热,不太正常”是什么意思?是电机太热还是热继电器太热?

所以,你需要做一些检查:

1、电机是否有相间短路?

2、缺相?

3、绝缘?

4、热继电器问题?

20A的电流是很正常!

3、18.5KW的电动机要用多大的交流接触器与型号是?

答:18.5kw的电动机一般采用降压启动,可以用40A——60A的交流接触器,如果是直接启动就要用100A的交流接触器

4、18.5KW电动机直接启动需要多大的接触器。用60A的有什么坏错,谢谢

18.5KW电动机建议用降压启动。星三角或软启动等都可以。60A的可以用。

5、请问:星三角启动18.5KW电动机的额定启动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需安装多大的三相四线动力电表。

答:JO3-160M-4型18.5KW电机额定电流是37.3A【是线电流】,星角启动最大相电流可达160A左右,正常工作电流在26A左右,建议选50-60A电度表。

6、 160A的低压配电箱应选用多粗的电缆线?(380V电路 )

 18.5KW电机(AC380V)的电流是多少,应选用多大的空开?

答:160A的低压配电箱

    如果是近距离(几十米以内),铜电缆50平方毫米,铝电缆90平方毫米。

    如果是远距离(几百米),铜电缆90平方毫米,铝电缆150平方毫米。

    如果介于近距离于远距离之间,铜电缆70平方毫米,铝电缆120平方毫米。

18.5KW电机

    21KW负荷选择电缆

    额定电流I=P/1.732UcosΦ=18.5/1.732/0.38/0.8=18.5/0.53=35A

     如果是近距离(几十米以内),铜电缆6平方毫米,铝电缆10平方毫米。

   如果是几百米铜电缆16平方毫米,铝电缆25平方毫米

   如果介于近距离于远距离之间,铜电缆10平方毫米,铝电缆16平方毫米。

7、一般多少千瓦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多少以上的就要采用降压启动了?

采用降压启动时,什么时候用星三角启动,什么时候用自耦减压启动,或是两者随便用

答:电动机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可以直接启动

1、容量7.5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星三角启动,自耦减压启动.只是降压启动的形式,选那个自己说的算。

8、电机18.5千瓦电动机能直接启动吗?单独使用80千瓦的变压器

答:80KVA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I=P/(1.732×U)=80/(1.732×0.38)≈122(A)

18.5千瓦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36A附近,直接起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按5倍算:36×5=180(A)

显然,变压器超载并供不应求不能起动。

采用降压起动为原电流的1/3,即:180/3=60(A)

降压起动就可以正常运行。

9、30千瓦电机怎样接线,能不能直接接在空开上,要不要交流接触器,多大空开和导线,谢谢

答:首先看你采用什么启动方式了。

一般30KW的电机需要降压启动,或者你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或者软启动。不同的启动方式接线方法不同。降压启动有Y-△和自藕,这个都是需要用到接触器的。变频器跟软启动不需要用到接触器,但是这两个东西比较贵。

30KW电机一般的都是6个接线柱,里面有短接片,但是没接,你接Y-△的话就是从3个接触器的下方出来线接到这6个柱子上,一般为

W2 U2 V2

U1 V1  W1

这里面把上面三个短接一起或者把下面三个短接一起,另外的三个接入电源的话,就是Y型,如果对应的W2-U1  U2-W1  V2-W1接一起的话,就是△接法。接触器就可以按这个来接了。如果使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的话就直接从变频或者软起下面引出3跟出线接到上面3个或者下面3个(必须为同时接上,或者同时接下)

如果你们的电网容量足够大,并且总开关负荷足够,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启动(我见过75KW直接启动的。。。),就是直接把电源线接到电机里,也是接上面3个或者下面3个(30KW电机的短接片一般是带在机顶盖里,但是没有接起来,你要自己按照上面的方式接为Y或者△型)。

关于空气开关你如果用配电型(Z型)的就要选100A的,如果是电机保护型(D型)的就用63A。导线16平方(每个电缆厂家的负载能力不一样,但是基本16平方肯定够了),如果是降压启动的话,最好在空开下面到接触器的上面加63/5A的电流互感器做热保护。如果直接启动需要考虑电缆在承载冲击电流时候的能力,可以用25平方的线。

10、有6个18.5KW电机,同时启动线路长度800m,布线考虑压降,需要选多大的电缆呢,最好有计算步骤

答:18.5*6=111KW的额定电流=P/1.732Ucos∮=111/1.732/0.38/0.8=111/0.526=211A

铜线电阻R=U/I=20/211A=0.095         (允许压降=380-360V=20)

导线面积S=ρ(L/R)=0.017×800/0.095=143.2

选择150平方的电缆可以满足要求。

11、 问下18.5KW的风机用星三角启动转换的时间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用DZ47-60的空开没有问题吧?

导线是不是从电源到电机都要用3*10的!接触器上的控制线用多少的比较合适?

热继电器用多大的?型号是多少?

问题补充:

时间继电器选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

答:转换时间18.5的用8-10秒

用DZ47-D60的空开电机启动电流是4-7倍

用星角启动启动电流是1\3的额定启动电流

电源到电机因为是用两条电缆用6平方的就行 KI和K2都吸和  看看主电路图就知道了

时间继电器选HHS4晶体管时间继电器电源24。220.380的都可以

热继电器用JR20-63 32-47的调整到额定电流的0.95-1.02倍之间

接触器上的控制线0.75-1平方铜芯可以

12、请问:星三角启动18.5KW电动机的额定启动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少?需安装多大的三相四线动力电表。

答:JO3-160M-4型18.5KW电机额定电流是37.3A【是线电流】,星角启动最大相电流可达160A左右,正常工作电流在26A左右,建议选50-60A电度表。

 接触器选型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接触器作为通断负载电源的设备,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与被控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控制方式、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安装尺寸以及经济性是选择的依据。选用原则如下:

(1)交流接触器的电压等级要和负载相同,选用的接触器类型要和负载相适应。

(2)负载的计算电流要符合接触器的容量等级,即计算电流小于等于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接触器的接通电流大于负载的启动电流,分断电流大于负载运行时分断需要电流,负载的计算电流要考虑实际工作环境和工况,对于启动时间长的负载,半小时峰值电流不能超过约定发热电流。

(3)按短时的动、热稳定校验。线路的三相短路电流不应超过接触器允许的动、热稳定电流,当使用接触器断开短路电流时,还应校验接触器的分断能力。

(4)接触器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电流及辅助触头的数量、电流容量应满足控制回路接线要求。要考虑接在接触器控制回路的线路长度,一般推荐的操作电压值,接触器要能够在85~110%的额定电压值下工作。如果线路过长,由于电压降太大,接触器线圈对合闸指令有可能不起反映;由于线路电容太大,可能对跳闸指令不起作用。

(5)根据操作次数校验接触器所允许的操作频率。如果操作频率超过规定值,额定电流应该加大一倍。

(6)短路保护元件参数应该和接触器参数配合选用。选用时可参见样本手册,样本手册一般给出的是接触器和熔断器的配合表。

接触器和空气断路器的配合要根据空气断路器的过载系数和短路保护电流系数来决定。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应小于空气断路器的过载电流,接触器的接通、断开电流应小于断路器的短路保护电流,这样断路器才能保护接触器。实际中接触器在一个电压等级下约定发热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比值在1~1.38之间,而断路器的反时限过载系数参数比较多,不同类型断路器不一样,所以两者间配合很难有一个标准,不能形成配合表,需要实际核算。

(7)接触器和其它元器件的安装距离要符合相关国标、规范,要考虑维修和走线距离。

不同负载下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为了使接触器不会发生触头粘连烧蚀,延长接触器寿命,接触器要躲过负载启动最大电流,还要考虑到启动时间的长短等不利因数,因此要对接触器通断运行的负载进行分析,根据负载电气特点和此电力系统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的负载启停电流进行计算校合。

控制电热设备用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这类设备有电阻炉、调温设备等,其电热元件负载中用的绕线电阻元件,接通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4倍,如果考虑到电源电压升高等,电流还会变大。此类负载的电流波动范围很小,按使用类别属于AC-1,操作也不频繁,选用接触器时只要按照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Ith等于或大于电热设备的工作电流1.2倍即可。

控制照明设备用的接触器的选用

照明设备的种类很多,不同类型的照明设备、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也不一样。此类负载使用类别为AC-5a或AC-5b。如果启动时间很短,可选择其发热电流Ith等于照明设备工作电流1.1倍。启动时间较长以及功率因数较低,可选择其发热电流Ith比照明设备工作电流大一些。

控制电焊变压器用接触器的选用

当接通低压变压器负载时,变压器因为二次侧的电极短路而出现短时的陡峭大电流,在一次侧出现较大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5~20倍,它与变压器的绕组布置及铁心特性有关。当电焊机频繁地产生突发性的强电流,从而使变压器的初级侧的开关承受巨大的应力和电流,所以必须按照变压器的额定功率下电极短路时一次侧的短路电流及焊接频率来选择接触器,即接通电流大于二次侧短路时一次侧电流。此类负载使用类别为AC-6a。

电动机用接触器的选用

电动机用接触器根据电动机使用情况及电动机类别可分别选用AC-2~4,对于启动电流在6倍额定电流,分断电流为额定电流下可选用AC-3,如风机水泵等,可采用查表法及选用曲线法,根据样本及手册选用,不用再计算。

绕线式电动机接通电流及分断电流都是2.5倍额定电流,一般启动时在转子中串入电阻以限制启动电流,增加启动转矩,使用类别AC-2,可选用转动式接触器。

当电动机处于点动、需反向运转及制动时,接通电流为6Ie,使用类别为AC-4,它比AC-3严酷的多。可根据使用类别AC-4下列出电流大小计算电动机的功率。公式如下:

Pe=3UeIeCOS¢η,

Ue:电动机额定电流,Ie:电动机额定电压,COS¢:功率因数,η:电动机效率。

如果允许触头寿命缩短,AC-4电流可适当加大,在很低的通断频率下改为AC-3类。

根据电动机保护配合的要求,堵转电流以下电流应该由控制电器接通和分断。大多数Y系列电动机的堵转电流≤7Ie,因此选择接触器时要考虑分、合堵转电流。规范规定:电动机运行在AC-3下,接触器额定电流不大于630A时,接触器应当能承受8倍额定电流至少10秒。

对于一般设备用电动机,工作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启动电流虽然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但时间短,对接触器的触头损伤不大,接触器在设计时已考虑此因数,一般选用触头容量大于电动机额定容量的1.25倍即可。

对于在特殊情况下工作的电动机要根据实际工况考虑。如电动葫芦属于冲击性负载,重载启停频繁,反接制动等,所以计算工作电流要乘以相应倍数,由于重载启停频繁,选用4倍电动机额定电流,通常重载下反接制动电流为启动电流2倍,所以对于此工况要选用8倍额定电流。

网友A:
需要ATMEL系列单片机的小伙伴联系我!!!                                    QQ:13714729115                                                       电话:0755-83746325

网友B(2018-05-20):
看样子还蛮好的,先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