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18如何取输入端数字量状态通过Modbus传到上位机

楼主(2018-04-05):
TM218如何取输入端数字量状态,读取后通过Modbus协议传到上位机,各位大神有没有资料或者例程,跪求,谢谢。

网友A(2018-05-24):
试试%IW MOVE %MW

网友B(2018-12-06):
很多种方式啊,可以打包成字,也可以就用M%位送到监控

网友C:
IW通道是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