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配方怎样将将配方变量值写入到下位机

楼主(2018-04-05):
写了一个简单配方,保存、搜索、删除、新建配方都可以,但就一直没弄明白怎样将配方成员变量值写入到下位机相对应的地址中,求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A:
点击选中配方中的数字,进入后台,进行选择寄存器,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B:
首先你要连接上PLC然后通过设备管理器添加上你的寄存器,再然后选中你配方中的数字然后进入后台选择好你的寄存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内容:后台?你是想说建立设备通道吧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连接上PLC然后通过设备管理器添加上你的寄存器...

楼主:
我之前没有连接到PLC,在屏幕上模拟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后台?你是想说建立设备通道吧对: 肉丸子13...

网友C:
设备管理器增加自己需要的PLC

利用你的脚本,将当前显示的一组配方数据,传送到PLC的一组连续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6-02):
感谢亲们积极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在解决问题之后能有所信息反馈;比如解决问题办法、经验、过程都可以贴出来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