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V7.4连接smart200是否要安装博途

楼主(2018-04-06):
WINCCV7.4连接smart200是否要安装博途软件

网友A:
怎么看这两个都和博图没有关系啊,WinCC7.4与博图WinCC不能共存,Smart200用Step7 Microwin Smart也与博图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两个都和博图没有关系啊,WinCC7.4与博图...

我装了SIMATIC NET V14 但是找不到组态的地方 是不是还要装博途 进行组态连接smart200

网友B(2018-06-27):
和博图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