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编码器测量速度的程序

楼主(2018-04-06):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谢谢

网友A:
  1. 编码器转一圈脉冲数

  2. 编码器转一圈位移,尽可能准确的表达出脉冲数与位移之间的关系

  3. 使用秒脉冲上升沿记一个编码器实时值,下降沿再记一个编码器实时值

  4. 计算。3步知道了0.5s的脉冲差值,结合第2步也就知道了单位时间内位移,即就是速度

网友B:
这个只能在网上查一下,网上的例子很多

网友C:
三菱有一个SPD指令专门测量٩( 'ω' )و get!——速度

网友D:
【SPD  Xn(编码器输入地址) Kn (编码器脉冲数) Dn(频率、转速)】

网友E:
用SPD指令  SPD X000 K1000 D1从每1S从X000采集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存在D1
采集编码器每秒的脉冲数,再计算每分钟的总的脉冲数,假设采集到每分钟的脉冲数是10000个,编码盘是1000个,那么10000除以1000=电机速度是10转/每分钟。以上是本人的理解,有错误指出

网友F:
有这样的指令,没有用过!

网友G:
我用的是GX Works2,怎么把源程序发给你,留个邮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GXWorks2,怎么把源程序发给你,留个邮箱 指令与软件无关,全部编程软件都支持SPD指令

网友H:
回复内容: 对:卫郡紫我用的是GXWorks2,怎么把源程序发给你,留个邮箱     内容的回复: 我有一个设计需要用到这个程序,能给我么?邮箱1340206409@qq.com 谢谢!

网友I: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J(2018-06-02):
感谢亲们积极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在解决问题之后能有所信息反馈;比如解决问题办法、经验、过程都可以贴出来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