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打磨偏移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04-06):
打磨的轨迹程序编好,工具坐标系定义好了。

打磨的程序怎么写,就是打磨100个,轨迹的程序往一个方向偏移0.2左右,拜托指导下

网友A:
每条运动轨迹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加一个offs0.2,这方法应该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条运动轨迹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加一个offs0.2,这方...

一个例行程序有200多个点,而且是没有规律的偏移。我需要的是整个程序偏移。

PDispon  我看资料是这个指令,但是没有用过 不知道写法。

vam

网友B(2018-07-2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每条运动轨迹的起始点和终止点...

准确的说法是坐标系偏移,不过,完全无规律的怎么偏

网友C:
用的力控吗,应该修改进刀量的吧

网友D:
用的力控吗

网友E:
学习额,,很 有用

网友F(2018-12-14):
都是水军,,,,,可恶

网友G:
应该是有个while循环吧,执行100次,每次加一个值

网友(2019-01-18):
您好 楼主我的积分不够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FOR i FROM 1 TO 100 DO

进行计数判断即可

网友H(2019-11-28):
使用Offset指令

网友I:
pdispset这个  配合pdispoff使用  比如你要偏移的例行程序是popo()

格式就是

pdispset[[0,0,0.2],[1,0,0,0]];

popo()

pdispoff;

第一个中括号里对应xyz第二个是姿态

网友J(2019-12-3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20-03-19):
引用 网友I:
pdispset这个  配合pdispoff使用  比...

网友K(2020-08-25):
我就是来高积分的

网友L(2020-09-28):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L: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

网友M(2020-10-31):
可以用while或for语句执行一定的次数,每次偏移0.2  使用PDispset指令设置偏移

网友N(2021-04-11):
for  i  to  do  行不行  方法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