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新人求助

楼主(2018-04-07):
小弟新人一个,想请教下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EM231上面的增益电位器出厂已经调校好了吗?应用前是否需要重新调整?谢谢高手们指点!

网友A:
一般不需要调整了,我用过的都 没有调,要是要求精度或是显示准确是要调的,不过我没有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