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的电器要用三脚插头?

楼主(2018-04-07):
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己的热水壶是三脚插头,可偏偏插座上只有两个洞洞,呃……就不能普天下的插头都变成两脚的吗?

误区:插头的选择根据

功率判定

有人认为两脚插头或三脚插头的选择是根据电器功率大小判定的,功率大的电器用三脚插头,功率小的电器用两脚插头。但是为什么大功率的电磁炉用的基本上是两脚插头呢?

头条君悄悄告诉你:插头有几个“脚”,其实和money有关。通常两脚插头的产品,换成三脚插头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之所以不用三脚插头,完全是为了节约成本!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金属外壳。仔细观察下家里的电器,你会发现冰箱、洗衣机、烤箱、微波炉……这些有金属外壳的电器都配有三脚插头。

因为,金属或其他导电性能较好的材质制作的外壳,往往在漏电发生时外壳带电,从而导致人体有触电的可能。所以——

金属外壳或导电材质外壳的电器必须使用三脚插头

疑问:多出来的一只“脚”

是干啥的?

世上插头千千万,两脚三脚真奇怪。两脚插头和三脚插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两脚插头和三脚插头下方的两个插脚都分别连接零线和火线。三脚插头多出来的那一个插脚,一头连着电器的金属外壳,一头连着地线。这样,万一电器漏电了,电流就会顺着地线流向大地,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科普时间:零线VS地线

很多人都认为零线和地线是一对双胞胎,其实,它们最多只能算是堂兄妹。地线是安全保护用的线,按照规定必须是黄、绿相间的双色线,无论何时都没有电流,它的对地电压一定是零。

零线是供电回路中的一根线,提供电器电流回路的通道,按照规定应使用蓝色的导线,电器工作时零线有电流通过,对地电压不一定是零。

还不懂?打个比方:就像你身高一米八,火线就是你头顶的位置,零线是你脚底的位置,地线就是水平面。你有时候站在地上,有时候站在5楼,但你的身高不会变。

每个改造插头的人,

都在用生命下注

会触电!

如果随意改造插头,会使电器失去接地保护,一旦电器外壳漏电,接触机壳的人员就有触电的危险。另外,万一用户掰断的插头不是接机壳的一脚,就有50%的可能将接机壳的一端插在火线上,造成电器外壳带电,从而发生人身触电事故。

会失火!

插头与插座不配套(三脚插头有两个斜脚,两脚插头两脚平行),硬把斜插头插在平行插座中使用,极有可能造成插座短路、插座与插头接触不良等问题。轻则烧毁电源引线、插头插座,重则引发火灾。

有静电!

空气干燥时,电器金属外壳产生的静电无法消除,人体接触这些带静电的电器后,可能因为静电放电而受到电击。虽然这种静电电击不会致人死亡,但有可能导致受伤或引起恐慌,更可怕的是引发二次事故,例如儿童、老年人摔倒导致的骨折、脑震荡等意外伤害。

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使用统一标准的插头,特征是三个扁头。

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使用美标插头,特征是一圆两扁。

英国、新加坡等使用英标插头,特征是三个方头。

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使用欧标插头,特征是两个圆头。

世上插头千千万,两头三头不奇怪,插头不是你想改,想改就能改。关注大家安全用电一百年的头条君呼吁:珍爱生命,尊重原创,不要随意改造插头哟。

网友A(2018-07-01):
如果这是个培训课件,坑人不浅啊!

首先,要了解标准规定的供电保护系统,才能正确理解这个问题。

对题目说的插头问题,是根据用电设备分类:I类设备用三脚插头,Ⅱ类设备用二脚插头。

用电设备分类见GB/T17045-2008

网友B(2018-08-01):
写得好,涨知识了

网友C(2018-09-02):
这文章写的不行,似是而非,有误人子弟之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文章写的不行,似是而非,有误人子弟之嫌。

网友D:
现在好像交流50V以下的特低电压用的丁字插头座没看见用了,是不是取消了?

网友E:
地线是很重要的!

网友F:
建议国家停止生产两孔插座,一律生产五孔插座。就不会拿着三脚插头望着两孔插座叹气了。

网友G:
大电流或大功率设备一般都会三个头,为了安全用电,小功率设备虽然不接地(只有两个头),也需要接在前端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回路上,这样才能确保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安全隐患,关系到生命安全。谨慎用电,也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网友D:
回符号移动式用电器就不需要三脚插头,接触不到外露导体两脚就够了,三脚占成本和面积。小电流的两脚插头有些用活动两用插头。现在的台式电扇都是使用两脚的表面接触不到导体。壁式10A插座基本都是两用的。而16A以上的都不能两用的三脚插座除了移动插座。

网友H:
有一定用处   就现在家装来看   一般农村家用电都是没有走底线的只有一零一火两根线,还有一些地方如果没有人去验收的话也很少装有地线 那么插头两脚三脚又有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