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实时发送数据,PLC如何接收

楼主(2018-04-07):
最近遇到一个485通讯问题,仪表供应商给我们的信息是“

含水分析仪采用modbus协议输出信号,信号格式:03 06 00 00 hh LL crch crcL。03是地址,06 00 00 是固定码,hh LL 是含水,最后2个是校验。例如,输出03 06 00 00 00 74 88 0F,00 74为含水,十进制结果为11.6%,88 0F为校验位。

”还跟我们说了“

 采用的是modbus RTU协议,波特率9600,无奇偶校验,十六进制传输数据,格式就是上面发给你的那种。

”打电话给他们和我们说是实时发送,标准MODBUS协议。各位大神,这样的数据怎么采集。MODRW/MODRD/RS都是要呼仪表,仪表回你的指令。这样实时发送的,我怎么接收。

网友A:
03是地址,06 是功能码,00 00 是读多少位数据, 00 74为十六进制数据,最后两位是CRC校验位。

 不知道你用什么设备接收,PLC还是别的如果PLC的话调用程序中带的子程序把地址写上就行了。。

楼主:
你好!他们和我们说的是06 00 00是固定码。如果这样的话就说不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把16进制数据存在仪表的那个寄存器里。打电话问他们,他们也只是说他们是实时发送,你只要实时接收就行

引用 网友A:
03是地址,06 是功能码,00 00 是读多少位数据...

网友B:
台达官网上好像有个232/485调试工具,你可以设定自动接收数据.

查看台达PLC寄存器地址于Modbus寄存器地址对照表就可以知道03的数据在哪个寄存器了.

来自新手的一点建议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rs能读到但是会丢包。感觉plc只能做主机,现在这个样子是仪表做主机了

网友D:
很正常,做仪表的他们只会做仪表,不会安排工程师给你解答,顶天就是有一技术跟你说:“随便弄弄就能出来,别人都这么用。”买了仪表后就只能靠自己了。

楼主:
今天和他们的技术总工联系,他们根本就不是标准的MODBUS协议;还临时找我们要通讯格式和数据发送/回传的格式,对他们

网友E:
很正常,做仪表的他们只会做仪表,不会安排工程师给你解答,顶天就是有一技术跟你说:“随便弄弄就能出来,别人都这么用。”买了仪表后就只能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