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PLC监控D内存区大部分D寄存器地址显示的都是错误

楼主(2018-04-07):
欧姆龙CP1E PLC 监控D内存区 大部分D寄存器地址显示的都是错误,将内存清除后也不管用,求高手解答

网友A:
DM0000~DM3071。数据存储区只能以通道形式作用,不能按位使用。数据存储器具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B:
直接把PLC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可能是你显示的部分的数值类型不符。 你试试修改一下显示类型。看下面截图中红色框内。

网友C:
     上面回复没有带图片,这个补上。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E(2018-05-12):
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留着积分,等一下再用吧

网友F(2018-06-13):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G:
初始化PLC最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8-08):
这个,最后没办法,将要用到的 事先置为0,然后再用

网友H(2020-04-12):
引用 楼主:
这个,最后没办法,将要用到的 事先置为0,然后再用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过事先已经置0 了。还是出现。重新烧写程序,又能用了。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I(2021-01-21):
学习了我也想问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