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码垛成圆形

楼主(2018-04-08):
示意图

等边梯形的砖块,如何码成一个圆,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8-07-14):
解决两个问题,度数偏移,这个好解决。另一个是姿态,其实也是六轴旋转而巳,比前一个问题要费点心思。

网友B(2018-08-28):
很难的感觉,坐等大神过来指导

网友B:
码垛程序没接触过,求指导

网友C(2018-10-26):
求大神指导

网友D:
取料好取,示教一个点就行,垛码要简单且准确,想不到

网友E:
以圆中心点定位, 写函数偏移啊

网友F(2018-11-29):
函数偏移就行

网友G:
这个不可能到吧!

网友(2019-02-11):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嘿嘿

网友H:
取好取,可以先把同向的全部取完再取反向的。

然后放的话,我感觉 可以先用函数把每个放的基准点的XYZ算出来,然后姿态的话,就是法兰盘的旋转偏移角度直接360度/总个数的角度偏移?不知道对不对,当然前提是这个夹具抓物位置要在法兰正中心下方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I(2019-03-13):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等大神放点类似的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I:
刚刚找到的

网友J: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K:
这个资料就是基础资料这个资料就是基础资

网友L(2019-08-01):
用坐标系旋转就可以,

网友L(2020-06-15):
把圆形的中心设定为坐标原点,每次进行坐标系Z向旋转角度(根据个数/360),就可以按选装后的坐标系摆放了

网友M(2020-07-24):
  yun.trans.x:=jl-*Cos(60*(js-1));
                yun.trans.y:=jl*sin(60*(js-1));
                yun:=RelTool(yun,0,0,0\Rz:=60*(js-1));

网友N(2020-10-15):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

网友N: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O(2023-02-02):
感谢分享,向大佬学习!

网友P: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Q:
很简单啊!!!建一个工件坐标系,位置0,0,0.在坐标系下建立一个点(比如正前方第一个放置点),然后计算要码多少个,一圈不可能一轴够不着,然后每一个之间偏差的角度是多少度,之后每次放置时将工件坐标系进行旋转,就可以了

网友R(2023-12-22):
这个效果做不到,屁股后面的限位已经限制了一块地方了

网友Q(2024-06-04):
在圆心建立一个工件坐标系,通过偏移工件坐标系实现基准点旋转,取料那边就直接0 1判断方向就好了

回复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