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快速接头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8-04-08):
快速接头,是一种不需要工具就能实现管路连通或断开的接头。快速接头可分为:空气用快速接头、氧气燃料气体用快速接头、气体液体共用快速接头、油压用快速接头、惰性气体用快速接头、冷却水温油用快速接头、半导体快速接头。
结构分类
两端开闭式、两端开放式、单路开闭式。
两端开闭
不链接时:当母体的套圈移到另一端时,不锈钢珠自动向外滚动,子体因母体与子体共同阀门弹簧力的作用力运作下而断开,子体与母体的阀门各自闭合,瞬间阻断流体流动   。
链接时:当子体插入母体时,套圈在弹簧的作用下回到原来的位置,钢珠滚动锁紧子体紧密连接,同时母体与子体的阀门互相推动而打开,流体流通,O型圈能完全阻断流体的渗漏   。
两端开放
不链接:当母体的套圈被推到另一端时,钢珠自动向外滚动,因此,子体被移出;由于子体与母体都没有阀门,流体向外流出。
链接时:当子体插入母体时,套圈被其弹簧的作用力推到先前的位置致钢珠锁紧,流体流动,其中的O型圈以防止液漏
单路开闭
不链接:当母体的套圈移到另一端时,不锈钢珠自动向外滚动,子体被阀门弹簧的反作用力弹开,阀门就能自动关闭以阻断流体流动。
链接时:当子体插入有套圈的母体一侧时,阀门被打开导致流体流动,垫圈被弹簧的力量推回原来的位置,不锈钢珠会锁住以确保子/母体连接,里面的垫圈能完全阻断流体的渗漏。
功能
交换功能:气压、液压工具、气缸、液压缸、金属模具相关机械的附属装置。
保养功能:计算机的冷却装置、压铸机的油缸保养维护。
测试功能:真空、耐压、泄漏、运转等的测试。
输送功能:螺栓、螺母等固体的输送、搬运以及导电功能。
填充功能:惰性气体、氮气、PG、碳酸。
连接功能:钓杆、袖珍激光唱片的固定件,移动作业的连接及流体输送以外的用途。
特点
1、省时省力:通过快速接头拆断和连接油路时,动作简单、节省时间和人力。
2、省油:折断油路时,快速接头上的单向阀可封闭油路,油不会流出,避免油液、油压损失。
3、环保:快速接头折断和连接时,油不会洒漏,保护环境。
4、设备化整为零,方便运输:大型设备或是需要便于携带的液压工具,使用快速接头分拆后运输,到达目的地后再组装使用。
5、经济:以上各种优点都为客户创造了经济价值。
选定条件
1、流体的种类、温度(请选定适合流体的种类、温度的本体材质与密封材质的快速接头)
根据流体,适合的本体材质、密封材质是不同的。例如,快速接头是空气的。推荐钢铁制的,是水的则选黄铜的或者不锈钢制的。
2、液体的压力(请选定适合流体压力的耐压性能的快速接头)
流体的压力也是选定快速接头的关键。油压用的快速接头是5.0Mpa(51kgf/cm²)-68.6Mpa(700kgf/cm²)之间形成系列化,相应于耐压特性,快速接头的构造也是不同的。
3、自动开关阀门的构造(请选定适合配管用途的阀门构造的快速接头)
对于阀门的构造,有两路开关型、单程开关型及两路开放型。由于在分离时除两路开关型以外,有流体从配管内流出。所以请注意。
4、快速接头的使用环境(请选定适合使用环境的构造、材质的快速接头)
结合使用环境的湿度条件、尘埃的状况,以及容易腐蚀等使用环境,来考虑选定快速接头的种类、本体材质、密封材质。
5、确认选择的快速接头连接螺纹要一致
在有不同品牌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最好是同一品牌的阴头和阳头配合使用,如果一定要交叉使用,最好使用前咨询产品供应方的技术人员,确认好之后再行使用。
6、安装的形状、尺寸
请确定快速接头的型号和材质,并指定相应于配管特性的装配形状及尺寸。请注意尺寸是与流体流量相关连的。
结构图
包括 一雌接头母体,母体上设一通孔,通孔内嵌有一钢球; 一雄接头柱体,柱体表面上设有一凹槽; 一卡套; 所述雌接头母体和雄接头柱体密封配合,母体上的钢球卡入柱体表面的凹槽内;所述卡套套设在雌接头母体外表面,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一拉套,该拉套套设于雄接头柱体表面上,并以其内螺纹与雌接头上的卡套联接。 接头示例
根据上述用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快速接头种类繁多。以下提供几种常见的快速接头实例   。
用途:“格卡”接头专用于低压水管,针对园艺、灌溉等喷水胶管特制的快速接头。
结构:“格卡”快速接头没有公母头之分,由左右完全对称的“卡爪”结构组成。依靠橡胶垫片进行密封。尾部锯齿状设计,大大提高了与水管连接的摩擦力,设计简单、持久。
拉杆式
用途:参照美国军用标准设计生产,适用各种流体软硬管的快速连接,由内外螺纹和公母头部件组合而成。材质选择广泛,加强铝合金、铜合金、不锈钢、尼龙塑料等等,在石化化学输送领域应用广泛。
结构:拉杆式快速接头分公头和母头。公头呈弧形配合塞入母头,母头底端有垫片。依靠提拉或按压位于母头两侧的把手(小规格的只有一侧有把手)将公头挤压固定在垫片上,形成密封。
槽罐车
用途:完全根据德标DIN系列研发的槽罐车、容器车专用快速接头、螺纹连接头和夹具等配套末端连接件。用于罐车输油管末端。因为其简便迅速的操作设计,零泄漏率的使用稳定性,槽罐车系列接头在欧洲市场已风行五六十余年。
仪表用快速接头
无泄漏的O形圈密封可用于真空和压力系统,可与其他进行互换。推入式连接使操作快捷方便,大面积的锁定装置确保更牢固的夹住管茎。
全流量快速接头
最大工作压力414 bar (6000 psig),不锈钢、碳钢和黄铜材质,光滑、开放式内腔,两端不带阀,使压降最小化,更容易清洁。
用途分类
空气类
主要用于空气管路的快速安装、气动工具、气动元件的接头配件。对应其用途,有丰富多样的本体材质、尺寸及安装形状多样。
使用注意事项:
请不要用于流体以外的用途。
请不要用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
使用时不要超过最高使用压力。
不要在使用温度范围以外使用,防止造成密封材料的变形,易导致形成泄露。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不要在混入金属粉或砂尘等地方使用,可以在此处使用快速接头可以在很恶劣的工况下使用,并且保证使用寿命的长久。
如附着杂物会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请勿拆卸快速接头。
气体类
主要用于通用熔断器配管,具有流量大,耐久性,抗腐蚀性的特点。主体材质、尺寸以及安装形状丰富多样。
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
流体必须从套筒侧流向插头侧。
请使用管制螺纹的外螺纹用密封材料。
安装螺纹时,请不要超过最大紧固扭矩,防止造成破损。
请不要用于快速流体接头以外的用途。
请不要用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
请不要与其它公司产的快速流体接头相连接。
使用时不要超过最高使用压力限制。
不要在使用温度范围以外使用,防止造成密封材料磨损或泄漏。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不要在混入金属粉或砂尘等地方使用,防止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如附着杂物会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请不要用于气体滞留的地方。
附近有明火时,请不要进行装卸作业。
产生回火时,请用新品替换。
安装软管时,绝对不要沾有油分,防止造成自然起火。
再次安装软管时,软管的端部从大于3厘米处切下。
注意
请不要用于快速流体接头以外的用途。
把软管牢牢地插入接口根部,用软管皮带或螺母固定。
为了防止占有水分,应在室内保存。
不要使用有裂纹的软管,防止造成泄漏和脱落。
使用前应进行泄漏检查,存在泄漏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用新品替换。
应确认气焊枪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后再进行连接。
焊接用的要注意使用一段时间后,要进行接头及管路安全检查,查看是否有漏气现象。
气液共用
主要用于离子冷却装置配管、酿酒装置、工作机器的切削油配管、洗车机器。通过简单的杠杆操作连接,可输送液体、气体、粉末等。主体材质、尺寸以及安装形状丰富多样。
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
请不要用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
使用时不要超过最高使用压力。
不要用于使用温度范围外,防止造成密封材料磨损或泄漏。
请勿拆卸
注意
请使用管制螺纹的外螺纹用密封材料。
安装时,所加力矩不要超过最大力矩,防止造成破损。
请不要用于快速接头以外的用途。
请不要与其它公司产的快速流体接头相连接。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不要在混入金属粉或砂尘等地方使用,防止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如附着杂物会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在快速接头前必须设置制动阀。
请不要作为铰链接头使用。
如用于有震动、冲击的机器会造成耐久性降低。
钢制、铁制快速接头不要使用水、乙二醇系列的介质。表面涂锌层会溶解。
使用流体是经过过滤器过滤的洁净流体。
“O”密封圈使用时必须一直保持带有油分状态。
油压类
主要。主体材质应采用能抗振动和冲击的金属。尺寸以及安装形状丰富多样。
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
请不要用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
使用时不要超过快换接头最高使用压力限制。
不要用于使用温度范围外,防止造成密封材料磨损或泄漏。
有油压通过时请勿拆卸
注意
管制螺纹的外螺纹要使用螺纹专用密封材料。
安装时,所加力矩不要超过最大力矩,防止造成破损。
请不要用于快速接头以外的用途。
请不要与其它公司产的快速流体接头相连接。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不要在混入金属粉或砂尘等地方使用,防止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如附着杂物会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在快速接头前必须设置制动阀。
请不要作为铰链接头使用。
如用于有震动、冲击的机器会造成耐久性降低的原因。
不要使用水、乙二醇系列的介质。此类物质会造成表面涂锌层溶解。
使用流体必须是经过过滤器过滤的洁净流体。
“O”密封圈使用时必须一直保持带有油分状态。
使用时流体的流速应保持在8m/s以下。
参照本注意事项的结尾部分内容,确认适合使用流体的密封材质及主体材质。
惰性气体类
要用于抽真空配管、压缩机耐压试验。套筒、插塞均有内置的适用于真空用途的自动开关阀门,分离状态时可保持1.3×10Pa的真空度。
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
使用时不要超过最高使用压力限制。
不要在使用温度范围以外使用,防止造成密封材料磨损或泄漏。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在加压状态下或残压状态下请不要进行连接分离。
请不要进行拆卸。
注意
请使用管制螺纹的外螺纹用密封材料。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请不要用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
请不要用于快速接头以外的用途。
不要与其它公司产的快速流体接头相连接。
不要在混入金属粉或砂尘等地方使用,防止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如附着杂物会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在快速接头前必须设置制动阀。
请不要作为铰链接头使用。
如用于有震动、冲击的机器会造成耐久性降低。
冷水温油类
主要用于通用型模具接口。彻底实现模具互换操作的简单化,加强防锈功能,种类多样。
使用注意事项:
注意
请不要用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
使用时不要超过最高使用压力限制。
不要在使用温度范围以外使用,防止造成密封材料磨损或泄漏。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不要在混入金属粉或砂尘等地方使用,防止造成工作不良或泄漏。
螺纹类的安装,在安装时不要超过最大紧固扭矩,防止造成破损。
不要使用带裂缝的软管,防止造成泄漏或脱落。
如用于有震动、冲击的机器会造成耐久性降低。
使用流体必须是经过过滤器过滤的洁净流体。
不要拆卸快速接头。
半导体类
主要用于半导体、氟树脂半导体生产设备装置。主体材质应采用抗腐蚀性的金属或注模成形的氟树脂(PFA)的全树脂制品。
使用注意事项:
注意
对于流体进行密封材质的溶析实验,确认材质是否适合。
管制螺纹的外螺纹请使用特氟龙密封胶带。
安装螺纹时不要超过最大紧固扭矩,防止造成破损。
插入时为了降低摩擦(插入负荷)和保护“O”形密封圈,可在“O”形密封圈或快速接头(“O”形密封圈褶皱部)上涂抹所用流体或纯水。
分离时,由于有少量流体流出,为了防止危险可用压缩空气把快速接头内部的流体排出、分离。
请不要作为绞链接头使用。
请不要用快速流体接头以外的用途。
不要进行人为的击打、弯曲、拉伸、防止造成破损。
套管或快速接头单体时请不要加压使用,防止造成阀门飞出。
单体时必须装上指定的防尘罩。
不要拆卸快速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