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电容没电后,数据归零

楼主(2018-04-08):
大神们好,我的问题时,我在S7-200系统块中设置了断电保持区,但是PLC放置了20天没开机,再次开机后系统时间显示为1990年1月1日,断电保持区的数据也变成零了。这是为什么?断电保持区中的数据不是在断电后写入EEROM区吗,开机后再从EEROM区读到ROM区吗?谢谢

网友A:
你的题目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B:
200的断电保持机制决定。

  1. 一般系统块设置中设置的断电数据保持区在没有电池卡的情况下仅靠电容维持,典型保持时间7天左右,使用电池卡可以保持200天左右。例外情况,系统块设置中设置的MB0~MB13这14个字节可以永久保持。

  2. 可以通过自己编程来达到永久保持数据的目的。有现成的库文件可以使用。

网友C:
西门子s7-200PLC,如果是通过系统块设置断电数据保持,仅M0-M15中的数据内容是断电写入EEROM,其余的M、V、C、T都是通过超级电容保存,超级电容保存时间一般是100小时左右。

为了长时间保存PLC中的数据一般有两种办法:

1.使用西门子提供的“EEPROM保存”函数,使用方法很简单只需要给定好V区的存储区域即可,这个函数的内部是通过特殊寄存器SMB31和SMW32来实现V区数据的EEPROM永久保持。因为不用花钱所以比较推荐这个办法,而且是数据写入存储器永久保存。

2.使用电池卡,电池卡电量可保存200天左右,虽然不用增加保存程序但电池没电后数据仍会丢失,电池卡使用的还是一次性纽扣电池没电之后,纽扣电池不能单独更换,只能再买新的电池卡更换,且价格要150左右,所以不推荐用电池卡

网友D:
不错很好,应该可以用得到。

网友E:
可以用到,刚好看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F:
通过自己编程来达到永久保持数据的目的

网友G: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看到大神的回复,我受教了。

网友H:
加电池卡,或者软件处理。

网友I:
S7-200的断电保持区是要设置的,你设置了吗

网友J:
不用的设备要一星期左右通次电

网友K:
换国产带EEPROM停电保持数据的S7-200兼容PLC,是个好办法。

网友L:
我不知道你明知道西门子的狗屁产品不合要求还选用,不知道换国产优质品?? 台达、海为、和利时、信捷、南大傲拓...... 品牌何其多!!

网友M:
受教了 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N: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分享

网友O: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P(2018-06-12):
西门子的断电保持区域是将数据写入内存区域,而内存区域是断电数据丢失的,它依靠内部集成的法拉电容使数据临时保存20天左右,或者外部另加一个电池盒使电池保持两年左右的方式来实现断电保存数据的

网友Q:
不错的,很有用啊啊 。、

网友R:
嗯嗯 学习了~~~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