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能创建项目和打开求助

楼主(2018-04-08):
软件是WINCC V7.0 sp3 的  之前安装好能正常使用,  但因为授权问题卸载过一次  重新安装, 重新安装后  打开创建新项目 或者打开已有项目均提示NO or invalid Project Context ASO cannot work correct  网上搜了下 只有几条回答 都没解决问题   已经卸载删除干净并且重新安装过  安装过程 360安全卫士退出  求来个人解决

网友A:
工程的存储路径不要有中文字符出现,最好做好系统的第一时间安装西门子软件,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尝试升级版号试试!

网友B(2020-01-19):
我遇到过一次,是局域网计算机名字相同引起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