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技术求助

楼主(2018-04-08):
关于s7-1200技术求助,请高手指点,如图,谢谢.

网友A:
到官网去下载资料就可以

网友B:
可能是硬件配置错误,建议向西门子400电话求助。

网友C:
没看到你的图啊,你是想求助什么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是组态出错或参数设置错误,简单点,建立个新项目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E:
以下官网搜索到的答案。 硬件组态----CPU----组态控制----允许通过用户程序重新组态设备(此勾选去掉,编译下载硬件)

网友F:
检查软件编写的正确性,内部有错误。

网友G(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