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断路器分类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8-04-08):
1、低压断路器的概念

      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空气开关或自动空气断路器,简称断路器。它是一种既有手动开关作用,又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它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2、低压断路器的结构

低压断路器由触头、灭弧装置、操作机构和保护装置等组成。

2.1 触头系统

触头(静触头和动触头)在断路器中用来实现电路接通或分断。

触头的基本要求为:

(1)能安全可靠地接通和分断极限短路电流及以下的电路电流;

(2)长期工作制的工作电流;

(3)在规定的电寿命次数内,接通和分断后不会严重磨损。

常用断路器的触头型式有,对接式触头、桥式触头和插入式触头。对接式和桥式触头多为面接触或线接触,在触头上都焊有银基合金镶块。大型断路器每相除主触头外,还有副触头和弧触头。

断路器触头的动作顺序是,断路器闭合时,弧触头先闭合,然后是副触头闭合,最后才是主触头闭合;断路器分断时却相反,主触头承载负荷电流,副触头的作用是保护主触头,弧触头是用来承担切断电流时的电弧烧灼,电弧只在弧触头上形成,从而保证了主触头不被电弧烧蚀,长期稳定的工作。

2.2 灭弧系统

灭弧系统用来熄灭触头间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弧。灭弧系统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强力弹簧机构,使断路器触头快速分开;一为在触头上方设有灭弧室。

2.3 操动机构

断路器操动机构包括传动机构和脱扣机构两大部分。

(1)传动机构:

按断路器操作方式不同可分为:手动传动、杠杆传动、电磁铁传动、电动机传动;按闭合方式可分为:贮能闭合和非贮能闭合。

(2)自由脱扣机构:

自由脱扣机构的功能是实现传动机构和触头系统之间的联系。

2.4 保护装置

断路器的保护装置由各种脱扣器来实现。

断路器的脱扣器型式有:欠压脱扣器、过电流脱扣器、分励脱扣器等。过电流脱扣器还可分为过载脱扣器和短路脱扣器。

欠压脱扣器用来监视工作电压的波动,当电网电压降低至70%~35%额定电压或电网发生故障时,断路器可立即分断,在电源电压低于35%额定电压时,能防止断路器闭合。带延时动作的欠压脱扣器,可防止因负荷陡升引起的电压波动,而造成断路器不适当地分断。延时时间可为1s、3s和5s。

分励脱扣器用于远距离遥控或热继电器动作分断断路器。

过电流脱扣器用于防止过载和负载侧短路。

一般断路器还具有短路锁定功能,用来防止断路器因短路故障分断后,故障未排除前再合闸。在短路条件下,断路器分断,锁定机构动作,使断路器机构保持在分断位置,锁定机构未复位前,断路器合闸机构不能动作,无法接通电路。

3、低压断路器的功能作用

低压断路器(曾称自动开关,空气开关)是一种不仅可以接通和分断正常负荷电流和过负荷电流,还可以接通和分断短路电流的开关电器。低压断路器在电路中除起控制作用外,还具有一定的保护功能,如过负荷、短路、欠压和漏电保护等。如:

       1)用于低压配电电路非频繁通断控制;

       2)在电路发生短路、过载或欠电压等故障时,自动分断电路。

4、低压断路器工作原理

结构:低压断路器由操作机构、触点、保护装置(各种脱扣器)、灭弧系统等组成。可实现短路、过载、失压保护。

1-主触头;2-自由脱扣器;3-过电流脱扣器;4-分励脱扣器;

5-热脱扣器;6-失压脱扣器;7-按钮三、图形及文字符号

5、低压断路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1)额定电压:是指与能断能力及使用类别相关的电压值。对多相电路是指相间的电压值。

       2)额定电流:是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电流。对带可调式脱扣器的断路器是可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3)通断能力:是指断路器在规定的电压、频率以及规定的线路参数(交流电路为功率因数,直流电路为时间常数)下,所能接通和分断的短路电流值。

       4)分断时间:是指断路器切断故障电流所需的时间。

6、低压断路器的分类

       1)万能式断路器(或称为框架式断路器):作配电网络的保护开关,用在额定电流比较大或有选择性保护要求时。

2)塑料外壳式断路器:除作配电网络的保护开关外,还可用作电动机、照明电路及电热器的控制开关,用在短路电流不太大的场合。

3)模块化小型断路器:用于半导体整流元件和整流装置的保护。

4)智能化断路器:用于短路电流相当大的电路中。

       更多知识性文章可以加我们的交流群 745214567  自动化交流群 会定期发一些自动化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