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个三菱fx5u之间通过以太网通信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8-04-08):
如图,急求完整可行的通信程序,主站,从站1和从站2

网友A:
这个我有两个以太网通信的。

网友B:
三菱5u的手册上有说明怎么写的

网友C:
三菱官网上有案例

网友D:
看一看编程手册吧,里面有案例分析吧

网友E:
三个PLC之间需要一个4口的工业交换机,且IP地址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不重复的地址

网友C:
三菱官网上有很多关于FX5U的资料啊,Z总有你需要的,这些你都看过了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4/754106_1.shtml 资料我给你找的了,你看看能用吗,如果不行再联系。站内短信

网友F:
简单啊,当6号有料时直接推出,在5号气缸输出前增加6号料仓料位,当6号没料5号有料时,5号气缸才可推出。4号气缸输出前检测5、6号料仓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