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机的电缆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8-04-08):
气保焊机的一次电源线,长度一般不不宜超过三米,截面积可取电流密度为每平方毫米4-6A.可按以下一次额定电流分别为30-50A,60-80A,100A,120-150A,200A,300A,360-400A的分别取10平方毫米,16平方毫米,25平方毫米,35平方毫米,50平方毫米,75平方毫米,90平方毫米.

  焊接电缆可采用电焊专用YHH型橡套软件电缆和YHHR型特软焊接电缆.选用焊接电缆时应从温升和电压降两方面来才考虑.对长度20米以下的可忽略其压降的影响,而只按电流来选择,电流密度可取每平方4-10A.下列出各种长度下不同电流时,焊接电缆的截面积的选用.长度20米,30米,40米,50米,60米,70米,80米,90米,100米.100A分别为16,25,25,35,35,50,50,60,60平方毫米;150A分别为25,35,35,50,50,60,60,70,70平方毫米;200A的分别为25,35,35,50,50,60,60,70,70平方毫米;300A的分别为35,50,50,60,60,70,70,85,85平方毫米;400A的分别为50,60,60,70,70,85,85,95,95平方毫米;500A的分别为60,70,70,85,85,95,95,120,120平方毫米;600A的分别为70,85,85,95,95,120,120135,135平方毫米.

  二、电焊机电缆使用与维修

  1.本装置为不可维修型,其各项保护特性由制造厂规定,不可随意调整;

  2.弧焊机有风冷及主回路有接触器的,要将风机及接触器线圈电源接于装置的输入电源端;

  3.每次使用前观察保护器指示灯状态,红灯是电源指示,绿灯是安全电压指示,其正常状态是:绿灯不焊接时发亮,焊接时熄灭,如发现在焊机不焊接时绿灯熄灭,则表明保护器已失去保护作用,应立即停用.

以上信息由奥太焊机经销商提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