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读取求教

楼主(2018-04-08):
求教通过何种图像处理能使这种由两个括号构成的“0”通过OCR读取出来,因为这个很容易被识别为两个“1”,此外,因为挨的太近,在字符分割时0的右半部分容易与2一起被分割成一个字符。

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可以采用分段式,单独读取

网友B:
关注此题,期待楼主的测试效果

网友C:
对于0,可以尝试把分开两个区域,先让其组成一个区域,训练这个组合区域为0

楼主:
分段式?具体怎么操作啊? 回复内容: 对:karking楼主可以采用分段式,单独读取内容的回复!

楼主:
分开成两个区域再组合?好像visionpro中必须一个字符对应一个区域,使用OCR能够进行区域组合的么? 回复内容: 对:求知若渴33对于0,可以尝试把分开两个区域,先让其组成一个区域,训...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AP0908331分开成两个区域再组合?好像visionpro中必须一个...内容的回复! 在Halcon中我尝试过类似的操作,如一个汉字是由很多笔画组成,所以可以把所有的笔画组合成一个字,在用这个字去训练对应的字符或者汉字即可

网友A:
单独训练字符 回复内容: 对:AP0908331分段式?具体怎么操作啊?回复内容:对:karkin...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对0可以考虑用图案匹配,其他的用字符读码,这样绝对稳定

网友E(2018-06-13):
既然唯独0和2挨着比较近,为什么不在喷码时把间距设置大一点

网友F:
◇ 系统构成:

相机:1个

像素:500w

 系统功能介绍:

1、检测类型:一维码、二维码、中英文字符、图形;

2、一维码、二维码等级检测、读码识别,具有序列号检测防重码功能;

3、字符、图形的多印、少印、断线、粗细、偏移、色差、漏印等缺陷检测;

4、与打印机直连,控制打印机启动、停止、重打、补打等功能;

5、检测区域可编辑,任意组合;

6、最大检测产品尺寸可达120mm,检测速度3个/秒;

7、IO输出NG检测结果,与外部机构配合实现不良品的自动分离

8、支持MES系统,实现数据的上传与下载;

网友G(2018-07-23):
智能视觉软件可将0的隔断组合距离,但楼主要想检测出来最好就把这个单独检测学习,否则会增大误检率,希望可以帮到您。

创科视觉小张:13435506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