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三菱区别在哪啊

楼主(2018-04-08):
如题,学生,不知台达和三菱的PLC区别在哪,那个好

网友A:
厉害了,学习大神来了!!

网友B:
产品大同小异,三菱贵些,但是服务好

网友C:
先说说共同点:三菱和台达PLC的指令和编程界面基本相同,数据存储器定义和寻址方式相同,同级别PLC脉冲输出频率均为100KHZ,熟悉其中一种上手另一种很容易。 不同点:通讯接口台达采用232+485两种接口,三菱采用422+485两种接口、特殊寄存器地址不同。 三菱优点:品牌知名度高、资料全面 三菱缺点:价格偏高、FX3U不支持插补功能、3轴运动控制、编程软件没有指令树 台达优点:性价比高、SV2和EH3均支持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4轴运动控制、编程软件有指令树 台达缺点:品牌知名度低、资料相对三菱少 综合,如果自学就用便宜些的台达练习,而且功能比三菱多。如果是做项目客户指定就用三菱的毕竟知名度高,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能用台达就用台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