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脉冲设置

楼主(2018-04-09):
请问,伺服驱动器参数每旋转一圈的脉冲数的设置和编码器反馈数有关系吗,举例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旋转一圈脉冲数设置1000或10000,跟2500有关系吗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78670.html

该帖有详细内容讲解!

网友B:
应该有关系~

网友C:
先弄清楚电子齿轮比,然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D:
楼主说的: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旋转一圈脉冲数设置1000或10000 回答: 一是,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返回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个数,其中2500是线数,通常编码器都是采用AB相计数方式也就是4倍频,所以旋转一周返回的脉冲数=4*2500=10000 二是,伺服驱动器设置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返回驱动器的脉冲数/PLC发送给驱动器的脉冲数

网友E:
没直接关系。电机编码器是电机自己的硬件配置,电机每转脉冲数是根据使用者的控制需要设置的。   不过,一般来说,电机每转脉冲数的设置范围会受到电机编码器线数的影响,通常不是极特别的应用,不建议设置到大于电机编码器线数或者电机编码器线数*4。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刘岩利没直接关系。电机编码器是电机自己的硬件配置,电机每转脉...内容的回复! 如果不能正确设置电子齿轮比,那么plc发送的脉冲数和电机旋转的角度就无法正确对应。其次2500线的编码器,伺服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向驱动器反馈10000个脉冲信号(2500*4)因为伺服接受编码器信号都是AB相4倍频计数,同样的线数以提高精度。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数/plc发送脉冲数。旋转一圈脉冲数设置1000或10000,电子齿轮比设置成10和1就能实现

网友F:
有的伺服驱动器上面有这个功能,可是设置数字取代电子齿轮比,省掉了换算电子齿轮比的过程,直观方便。设置后就跟设置的伺服驱动器上面的旋转一圈的脉冲数有关系了

网友G:
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旋转一圈脉冲数设置1000或10000回答:一是,电机旋转一周编码器返回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个数,其中2500是线数,通常编码器都是采用AB相计数方式也就是4倍频,所以旋转一周返回的脉冲数=4*2500=10000二是,伺服驱动器设置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返回驱动器的脉冲数/PLC发送给驱动器的脉冲数

网友H:
没有关系,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是伺服驱动器上设置的电机编码器反馈(一般默认就是2500),即使编码器分辨率很高,也一般默认是2500.旋转一圈脉冲数设置1000或10000这个是输出给电机的

网友I(2018-05-20):
 好东西啊,先下来看看

网友J: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