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工业门的挑选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09):
1、首先看门板

一般情况下,工业门厂家旭峰门业工业门门板总厚度应该是40-50mm,两面的厚度在0.5mm彩钢板,中间填充高密度的聚氨酯发泡材料。在涂层的时候应该遵循自上向下为聚脂涂层、底漆、钝化层、镀锌层的原则。

另外在铰链所在的位置必须安装接连的钢带,这样可以保证在安装铰链的时候更加牢固。如果门板高度在5m以上的话,那么每块门板的内侧面都应该设置一条80mm高的加强筋,来提高工业滑升门的抗风能力。

2其次就是五金配件

门板铰链的制作是把热镀锌冷轧钢板进行大力冲压成的,而工业滑升门的导轮材料是用的耐磨尼龙,其中加有滚轮轴承,运行时基本无噪音,特别安静。其余五金配件都是用热镀锌钢板进行高强度冲压而成的,并且严格按照标准尺寸制作而成

 3然后是安全保护装置

正常情况下都会在工业门的下面安装安全气囊,在关闭门体的时候,若是遇到阻碍物,安全气囊就会驱使工业门门体反向运行然后自动全部打开,避免受损。

另外在门的底部左右两端都装有刀片形状的钢丝绳断裂保护器,可以保护门体不至于掉落撞伤人员或车辆

4、最后看平衡系统

工业垂直提升门的平衡主要是通过扭簧来实现的,这种扭簧是根据门重负荷软件经过精密的计算选择,怎样选择工业垂直提升门然后设计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