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精雕机路径不圆润及使用中电机不同步

楼主(2018-04-09):
金属精雕机雕刻路径不圆润是为什么呢?该怎么处理?精雕雕刻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电机不同步现象,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一、精雕机雕刻路径不圆润的原因与解决措施。

精雕机雕刻路径不圆滑的一般是由下面两个原因引起的:

       1、精雕机y轴或x轴出现间隙,也可能两轴同时有间隙,导致雕刻过程中晃动,使雕刻路径出现偏差引起刻字不圆滑。

       2、精雕机直线速度与曲线速度相差太大,导致雕刻机在走曲线时震动过大,使雕刻路径出现偏差而出现刻字不圆滑。

针对于精雕机雕刻路径不圆滑的问题有两个有效的处理方法:

        1、对于第一种原因,则要更改直线或曲线速度,更改值以雕刻机自身参数而定。如果不知道如何设置,可联系精雕机厂家。

       2、对于第二种原因,如果雕刻机是圆轨的,就要想办法换导轨或滑块,动作会比较大,视原因而定。如是方轨就简单许多,只需调整上下或前后滑块即可。

  二、数控精雕机使用过程中出现电机不同步的原因与解决方法。

     电机不同步的现象主要是指精雕机齿条Y轴双电机传动结构不同步造成的,这种结构靠齿条传动的雕刻设备一般Y方向是有两个电机来同步运行的。为了保证精雕雕刻机运行平稳和运行精度,两个电机在装配的时候要完全同步才可以,如果不同步,雕刻机将无法正常运行。

      为什么会出现精雕雕刻机电机不同步现象呢?比较常见的就是同步带松动引起的。同步带的松动与机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平时不及时清理齿条上面的杂物和尘屑,同步带在运行到有杂物的地方时就会受力突然变大,长时间这样的话肯定会出现松动,最终会导致两边的电机不同步。

      另外在机器参数设置方面,有一项“直线加速度”参数,对于齿条传动的雕刻机来说该数值不宜过大,一般设置在30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参数值过大,机器在起步的时候由于启动过快会齿合不好,也会导致两侧电机不同步。另外步进驱动器出现故障会造成电脑传输给步进电机的信号发生失真,从而导致两边电机运行的步数不一致造成不同步!如果驱动出现问题,客户要及时联系精雕雕刻机厂家给予更换,以保证精雕雕刻机运行正常。石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