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机主要由什么构成的?

楼主(2018-04-09):
精雕机床是怎么样的?由什么部件构成的?怎么去判断一台精雕机好不好呢?

首先看一下精雕机的一个工艺流程:

设计绘图—铸床身/外壳—床身加工/外壳加工—喷漆订购机床附件—丝杠导轨组装—电气配件装配—通电调试—设置各配件参数—精度校正—工程打样测试—清理、检查—打包。

其次是精雕机主要的组成部分:

1、主轴

   主轴是精雕机最重要的部件之一,主轴一类是用DC马达经皮带传动主轴,转速可以达到25000RPM,但是由于使用电刷,寿命大概在300个小时,就得更换电机或马达的电刷,这类马达的特点是力矩大,但是此类马达的精度一般不是很理想。另一类是使用变频无刷马达,转速可以达到60000RPM,无需换炭刷,采用变频控制技术,是专业级产品!深圳浩大产品采用进口/国内知名品牌的精密电主轴。

机床床身

   钣金,工作台,主轴,丝杆、对刀仪、伺服、机床照明灯、CCD定位仪、自动换刀设备,机床底座;机床底座分为大理石底座和铸铁底座。浩大产品机身采用天然大理石,振动小,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

3、导轨

    线性圆柱导轨大多数用于小幅面精雕机,大幅面模具精雕机多采用线性方形导轨。浩大产品采用P级直线导轨。

4、丝杆(普通丝杆与精密滚珠丝杆)

 普通螺纹就是一般铣床上常用的丝杆,普通丝杆摩擦力大,易磨损高速运动时容易发生卡死现象。

精密滚珠丝杆---专业级的产品,是精雕机里最重要也是最贵的零件,精雕机精度由它决定,由于精雕机是双向驱动的,所以滚珠丝杆是需带预压,在正反转进才不会有间隙产生。滚珠丝杆的优点是精度好,阻力小,寿命长。浩大精雕机主要采用日本THK、台湾上银/银泰3精密丝杆,确保加工精度。

辨别两种丝杆的方式是:普通丝杆一般为黑色,螺纹形状是方形或梯形。滚珠丝杆的螺纹是半圆形,丝杆颜色一般为白色。

驱动电机

   目前市面上的玻璃精雕机,大都是使用步进马达驱动。

6、传动

     1)钢丝驱动,所用的材料是航空钢丝,外包一层工程塑胶叫kepton(超高耐磨材料,坦克有线导弹的导线就是包覆这种材料),钢性高,用此类技术驱动的雕刻机造价便宜、快速、只用于刻双色板的机型;

     2)钢带驱动,使用厚度0.1mm的合金材料制作,特性和钢丝类似,适用于轻型大幅面机器。

7、电控柜

   主要包括:手轮、手持、操作面板、报警灯、XYZ轴驱动器、主轴变频器、I/O转换板、风扇、电源等

8、控制计算器

   控制卡和计算机。

9、控制计算机

   浩大精雕机采用维宏、宝元、西门子、新代等控制系统,根据客户的生产加工情况选择最合适利于生产的控制系统。

10、浮动刀头

     雕刻双色板,往往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却不容易。一般使用者要求厂家提供一台高精度的平台,而有的厂家干脆在平台上加一块厚的有机玻璃板,用刀先在上面铣出一块平面,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除了平台有误差以外,双色板本身也有着误差,把双色板贴合在平台上的双面胶也有厚度,及其它的因素,使得雕出来的标牌仍是深浅不一。 浮动刀头是雕刻双色板的利器,在国外的中小型雕刻机是标准配备,浮动刀头顾名思义是在雕刻平面上,可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主轴在Z轴方向上可上下滑动的,当使用浮动刀头时注重于调整浮动刀头与刀尖的距离,可以在大面积不平的平面上雕刻,而保持雕刻深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