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设备不通讯?控制器死机?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

楼主(2018-04-10):
近日,我公司售后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遇到控制器因电源信号干扰,导致通讯不上线,死机等情况,现将对控制终端设备造成干扰的几种情况进行总结汇总,分享给大家,以尽可能避免因外界干扰造成类似问题的发生。

    干扰是如何产生的?

现场产生干扰的情况十分复杂,但总结起来,我们通过产生的途径不同,可以分为无线干扰和有线干扰两大类。

1、无线干扰

通常我们指的是电磁干扰,雷电干扰等,通过空间传播对控制器造成的干扰;

2、有线干扰

A、市电220V供电,在电源线路上有大功率电机和变频设备或者开关电源产生的干扰;开关电源作为电子设备的供电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属于强干扰源,其本身产生的干扰直接危害着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B、流量仪表通过RS485总线与控制器相连产生的外界电源干扰。RS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通常情况下,信号地是没有接,通讯也能正常工作,但是现场有共模(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干扰存在时,会产生通讯干扰或者不良现象,严重时会损坏通讯接口。

    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1、我们的控制器配套的监测终端金属箱体,形成完美屏蔽层,可以很大程度上屏蔽外界无线干扰。

2、监测箱立杆安装时,立杆设备务必按相关规范做好防雷措施。立杆顶部架设避雷针,圆钢小于1米的话用直径12mm的。可直接用立杆作为引下线接地。

注意!!

监测箱立柱为非金属杆(如水泥柱),或壁挂的情况,,此时务必单独做保护接地处理。

3、一方面,对220V电源隔离,我们的配套箱做“接地”处理。另外,内部安装隔离变压器,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4、485接收器在规定的共模电压-7V至﹢12V之间时,才能正常工作;消除共模干扰的手段包括采用电气隔离方式进行通讯;采用屏蔽线进行通讯,将屏蔽层作为通讯地线,由一点可靠接入大地是解决共模干扰的有效方法;

换句话说,要使信号完整传送,理想化的情况是所有设备、仪表中的信号有一个共同的参考点,也即共有一个“地”,所有设备、仪表的信号参考点之间电位为“零”。

首先,我们的控制器在出厂前,已对接线端子做了直观说明。

控制器内部设备接线,出厂前已接好,并调试完毕。现场接线端子到现场后需现场电工根据端子图上标注的内容与实际线路接好。

共地线通过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接地,即共用接地。共用接地有多种方式:

A、将独立接地的接地线连接在一起

B、共用接地

C、将接地线连接到共用接地网上

共用接地的优势在于接地线少,接地系统简单,维修检查容易;即使有一个接地极失效,其它电极也能补充,提高了接地的可靠性;

通常,我们控制终端与现场管道上的流量计连接,如果现场是非金属管道,则电磁流量计必须要配接地环:

接地环通过接地电极直接与介质接触,再通过接地环与仪表法兰接地,以达到与地等电位,以消除干扰。

如果管道是金属材质的也可以不配接地环,将流量计的法兰和管道连起来然后再接地,也可以很好的使用,尤其在大口径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现场安装过程中务必全面排除可能产生干扰的各种情况,以保证现场设备能够稳定运行,同时保障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