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料仓优先推料

楼主(2018-04-10):
现在有六个料仓,我随机放两个轮毂,假如放的是1号和5号料仓,

用什么程序可以优先推出5号气缸(最大值

)呢

网友A:
你先要在每个料仓位置加一个检测开关,检测仓位是否被使用,再用程序控制就方便了,看你的设备结构,采用反射型光电开关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尝试努力你先要在每个料仓位置加一个检测开关,检测仓位是否被使用,再用程序控制就方便了,看你的设备结构,采用反射型光电开关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内容的回复: 气缸下面有检测开关,用来检测有无轮毂,现在不知道怎么写优先推出最大值的气缸(按顺序推出6号,5号,,,,等)

网友B:
具体程序不知道怎么写,但是这个可以用冒泡法排序问题。

网友C:
简单啊,当6号有料时直接推出,在5号气缸输出前增加6号料仓料位,当6号没料5号有料时,5号气缸才可推出。4号气缸输出前检测5、6号料仓料位。依次类推。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D:
1-6号排序,根据传感器有无作为跳过信号,当需要动作时,按顺序检查跳过信号,当不需要跳过时,气缸动作,恩这样吧就是比lou上的麻烦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再适当添加一些延时设置,避免同时有料时动作干涉,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A:
你先定义一下传感器的位置,采用6个寄存器,有料时写入对应的数值,缺料时写入0。比如1号有料,在第1个寄存器里写1,2号有料,在第2个寄存器里写2,依次类推,6号有料在第6个寄存器里写6。然后比较寄存器数值,这样就可以做到每次最大值的仓位优先动作。

网友E:
可以用编号将5个工位编号,最后用比较指令,大于的就输出,原理就是冒泡法,有很多种方法实现

网友F:
简单啊,当6号有料时直接推出,在5号气缸输出前增加6号料仓料位,当6号没料5号有料时,5号气缸才可推出。4号气缸输出前检测5、6号料仓料位

网友G: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

网友H(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