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初学者,求大神指导西门子PLC与三菱PLC的区别

楼主(2018-04-10):
初学者,求大神指导西门子PLC与三菱PLC的区别

网友A:
与其浪费时间等人码字,不如百度然后自己揣摩后再来问。 光写两家所有系列的差异我估计可以写上下两册书。

网友B:
西门子在国内占得比重较大,一定时间内仍是主流产品; SMART200价格占优,是阉割版的200。 200用的最多,最广泛。 1200我个人感觉比较扯,价格高,性能也就那样,处在200与300之间。 中型机300、大型机400功能强,可靠性高。 1500可代替300、400,看配置情况。 三菱算是日系和国产自动化产品的元老(它们大部分和三菱PLC大同小异,相互间竞争激烈)。 FX系列是小型的,简单易学。 Q系列里面的cpu分中型,跟大型,优点是组合方便,功能强大。 L系列,新品,介于FX跟Q系列之间。 初学的话,可以在淘宝上买国产仿西门子200或三菱FX系列,一百左右。

网友C:
简单点,装好软件,连上想学的PLC实际动起来是最快的,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