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气动点焊机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8-04-10):
    在日常操作气动点焊机时,难免会遇到一些故障性问题,虽然有些问题不大,但也影响焊接进度,今天就由小编来分享一些基本的维修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气动点焊机,脚踏,踩了没反应,控制箱上面的手动开关按了是正常的,检查了脚踏的线路,也到了控制箱可以把启动的两根线找出来,短接一下看看会不会启动,要是短接了能焊接说明你的电磁阀或脚踏开关有问题,要是不启动估计是控制箱有问题或变压器(变压器一般不会坏)脚踏开关、电磁阀好坏你懂得,下面的工作就靠你了可能是电磁阀坏了,里面的线圈可能烧了也检查下控制变压器,可能烧了。用万能表测下就出来了。

    电位器,脚踏开关,IC,可控硅,三极管都检查了 没有坏。换一块新电路板上去就好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一可能里面的集成块有烧坏的,那需要借助一起才能检查分析出来。如果不是那可能是电容烧坏了。

    电焊机外壳带电。

    故障原因:一次或二次线阐碰壳;电源线碰壳;焊接电缆碰亮;外壳接地不良或未接地。

    排除方法:消除碰壳现象,接好地线,将外壳良好接地。

    焊接过程中,可动铁芯有强烈的振动声。

    故障原因:可动铁芯的制动螺丝或弹簧松动;铁芯的移动机构损坏。

    排除方法:拧紧制动螺丝或调整弹贺的拉力;修理好铁:的移动机构。

    在焊接过程中,电流忽大忽小。

    故障原因:焊接电缆和接线柱接触不良;可动铁;随电焊机振动而移动。   v

    排除方法:将电缆与接线柱接触良好;固定好铁芯,消除铁芯移动现象。

    电焊机过热。

    故障原因:电焊机过载;变压iIF}线圈短路;铁芯螺杆绝缘损坏。

    排除方法:减小使用电流;消除短路,重绕绕圆;恢复绝缘。

    旋转式直流电焊机常见故障及其排除方法故障现象。

 文章转自:http://www.lnweike.com/knowledge/knowledge_17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