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信求助

楼主(2018-04-10):
请教各位工控人,我是一个纯新手 只用PPI线做过流水灯实验

主机是笔记本PC 从机是S7-200 224CNPLC 一根RS485转USB线  请问怎么实现MODBUS RTU通讯?是要自己搭建软件平台吗?是直接在STEP-7MicroWIN里调用MODBUS就行吗? (我用这根线连接PC和PLC在STEP-7里通信不上)有会的老哥教教怎么学会的步骤吗 我网上查了好多都没看懂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以下几点,我们共同研究下 PC和PLC在STEP-7里通信不上,这个是因为它要用USB-PPI线,这个是比较常用的编程线。 自由口通讯,不是RS485的,要接转换接口

网友B:
有协议转换器,需要联系598531415

网友C(2018-05-15):
需要加个协议转换模块。详情访问http://www.hignton.com

网友D(2018-06-26):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

网友E:
这个比较见答七按

网友F(2019-06-20):
换用powerbus试试

网友G: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网友H(2020-10-08):
楼上是跟贴终结者么

网友I(2021-04-09):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调试测试监控软件,欢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