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相机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10):
各位大侠,我公司用的康耐视相机在拍照过程中总是发生死机,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我们怀疑是电磁干扰造成的死机(之前有挪过相机的位置,挪到之前没有发生这个现象,挪过之后就有死机的现象,而且死机就只限于同一个相机所处的位置),(我们的6个康耐视相机组合360度组合起来用的,一个作为主相机,其他5个是副相机)请问如何确定是干扰问题还是相机本身的原因?

主相机从其他系统获得串口通信数据,然后再发送给其他5个相机等匹配这6个相机多检测的数据是否和接受的数据相匹配)。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按照常理来说,相机死机的情况不应该是干扰造成,从通讯连接的线路上找找原因,可能是通讯异常或数据丢失严重的话,通讯会一直重发,重收,导致占用大量的资源,造成设备本体的假死现象,可以在死机的情况下脱离通讯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 对:victor329按照常理来说,相机死机的情况不应该是干扰造成,从通讯连...内容的回复! 这6个相机是通过一个小型交换机联机的,主相机用RS232接受来自其他系统的数据,然后在通过交换机分配给其他5个相机,其他4个相机能正常工作,就有一个相机总是死机,我们也换过交换机以及有问题相机的接口线,又把问题相机的接口线与其他正常相机的接口线对换插,还是同样的问题,所有有点诡异!

网友B:
相机周围有什么设备,如果有电磁干扰大的,没准有

网友C:
相机电源是和别的电源一起共用吗???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我心飞祥回复内容:对:victor329按照常理来说,相机死...内容的回复! 你把正常的相机接线换到不正常的相机上,测试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E:
异常无畏乎机器本体出错、周围连接线缆出错、还有电源....... 针对排查即可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请叫我王老湿相机电源是和别的电源一起共用吗???内容的回复!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相机周围有什么设备,如果有电磁干扰大的,没准有内容的回复!  周围有生产线电气设备和若干个380V电动机带动的传送带。这几个相机非常靠近传送带,因为要检测传送带上的奶粉罐。所以个人认为还是电磁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屏蔽这些干扰

网友F:
检查一下通讯线路,通讯有延时或者不同会造成死机

网友G:
以上有高手,以上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