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运转时突然关闭电磁抱闸会怎么样?

楼主(2018-04-11):
网上说关闭抱闸以后是电机是锁死状态不能转动,可是有些定位用的异步电机为了停位准确会先变频降到低速,然后在低速上抱闸停车,而且是有一个停车距离的,说明关闭抱闸以后电机仍然在转,只是抱闸的扭矩促使它减速停下来。可是不是说抱闸以后直接锁死吗?既然锁死了电机怎么还能转呢?

网友A:
你好,有些电机在抱闸停止的过程会有一些微小的波动,电机位置会发生微小的变动。智创步进伺服电机具有高精度、高响应、高速不失步、停止时绝对静止的优点。欢迎咨询

网友B:
电机就会报警,抱闸后相当于负载扭矩无限大,当电机检测到这种状态就会报警,一般就是报输出扭矩不够的错误代码

网友C(2018-09-14):
抱闸上面有额定转矩。电机上面有额定功率额定转速可以算出额定转矩。两个转矩比价就知道抱闸刹不刹得停正在通电的电机了。

物理很差!

网友D:
这不是伺服电机,是个一般的异步电机,只能用作精度不高固定定位用,必须要有相应的机械装置来定位它,但不提倡用抱闸刹车来做定位因定位误差会很大不好控制。应用定位销的方法进行定位。部件有:变频器、限位、及机械定位销。用PLC数字量顺序控制即可。

控制方式:停止时有定位销固定。启动循坏控制:启动拔出定位销---电机启动旋转---接近停止定位位电机减速---到达定位电机失电---定位销定位插入定位。单相定位用两个限位,正反向定位用三个限位。

如果需要比较高的定位精度,应该用伺服电机。普通控制器件:PLC位控模块、伺服控制器、带刹车伺服电机。

控制方式:停机时伺服电机刹车失电电机停止刹住。循环方式:设备得电启动---紧急停止放开---电机使能---刹车得电松开---按下急停---电机停止刹车失电刹住电机。移动及其他由位控控制器执行控制。

网友E(2018-10-16):
关闭抱闸后相当于增加了电机的负载,如果电机没停机的。容易造成电机过流跳停,抱闸皮磨损变坏了,失去了停机时候的抱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