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11):
之前一直用西门子PLC 这次接手一个别人的设备,对施耐德PLC不了解 :

1.

READ_STS是什么意思,另外(%CH0.4.0)是哪个地址?0机架、4模块、0字节?

2.

类似的还有这些。。。

如果有关于这些指令的介绍文档,劳驾哪位发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READ_STS:用于读取模块状态信息,%CH0.4.0代表0机架,第4个模块位的MOD信息。 2、READ_U_PCMCIA:代表读取用户存储卡内容至PLC的RAM中。 3、请阅读UntiyPro软件的随机帮助。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uanle1、READ_STS:用于读取模块状态信息,%CH0....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回答,因为我们是要把原来施耐德PLC换成西门子的PLC,还没有安装软件,看来还得装一个

网友B(2020-06-04):
READ_STS:用于读取模块状态信息,%CH0.4.0代表0机架,第4个模块位的MOD信息。 2、READ_U_PCMCIA:代表读取用户存储卡内容至PLC的RAM中。 3、请阅读UntiyPro软件的随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