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循环左移问题

楼主(2018-04-11):
    我的任务要求是由五个功能块,分别由M0.0-M0.4控制,每次按下I0.0可以顺次激活这四个功能模块。

    于是ROL后,针对MB0进行循环左移,但这样会导致高电平在M0.0-M0.7间循环移动,意味着有三次按下I0.0是无响应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5位间循环移位吗?(用一个I0.0上升沿控制)

网友A:
你加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例如,当M0.4位ON是,此时就是2#10000,再按那么MB0的值大于16,则MOVB1,MB0

楼主:
十分感谢!成功解决了我的问题。我是新手,没有积分,没办法做求助帖 回复内容: 对:yuanle你加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例如,当M0.4位ON是,此...内容的回复!

网友B:
移位指令8位或者16位,如果你只需要其中的5位,就把后面不用的3位置零

楼主:
回复内容:嗯十分感谢! 对:请叫我王老湿移位指令8位或者16位,如果你只需要其中的5位,就把后...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