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上升下降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8-04-11):
有一个工艺条件,需要这样运行。当温度从低温到达设定温度时(例如:从30度到达设定值55度并继续上升)输出继电器不动作。当温度从高温经过冷却到达设定温度时(例如从95度降低到55度),输出继电器动作。不知道这个程序怎样编制,请高手赐教.我用的PLC为艾默生的,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当温度从30上升到95度时,继电器不动作,当温度从95度降低到55度时继电器输出?如果是这样的话继电器输出后什么时候停止输出?是一直输出吗?

网友B:
感觉表述的有不清晰。是不是温度高于上限就停止继电器输出,低于下限再次启动继电器输出?普通的温控器就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啊。

楼主:
我的叙述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晰。是这样的:有一个工艺是在蒸馏水中加碱。蒸馏水的温度为30度,在加入碱后,液体的温度逐渐上升,当上升到设定温度55度时,此时控制系统不参与控制,输出继电器不动作。当温度逐渐上升到最高温度时(此温度根据加碱量的多少大约在75-95度之间)经过一段时间后温度逐渐下降,当温度下降到设定温度55度时,控制系统参与控制,即输出继电器动作。

楼主:
在以前使用的控制方法是:人为摸索出从开始投碱到温度上升到设定温度的时间,利用时间利用时间控制在此时到达设定温度时,系统不参与控制。当从高温下降到设定温度时,系统参与控制。但是这样存在一个弊端,在改变工艺时,从低温上升到设定温度的时间会有很大的改变,要经常的对时间进行更改,比较麻烦。所以,求助各位网友有没有更简洁的方法解决此事。谢谢

楼主:
该控制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当系统从低温上升的设定值时,系统不动作。当温度从高温下降到设定值时,系统参与控制。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工控追求该控制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当系统从低温上升的设定值时,系...内容的回复! 我感觉可以用奇数偶数法,初始判断低温时为奇数,比如初始判断为0度,设定值50度,那么给一个寄存器初始值1,如果初始判断温度高于设定值,给一个初始值2.那么后面你就能通过寄存器加法来判断了,1+1=2.2+1=3,然后可以复位。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工控追求该控制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当系统从低温上升的设定值时,系...内容的回复! 也不能说是奇偶判断,就是通过低于或者高于设定温度,给一个寄存器不同的数值,通过这个数值做比较就能控制继电器通断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eeallen1988回复内容:对:工控追求该控制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当系统...内容的回复! 您好:能说的比较详细一下吗?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工控追求回复内容:对:leeallen1988回复内容:对:...内容的回复! 只是大概一个方向,不是很严谨的,你看看吧,应该会有问题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工控追求回复内容:对:leeallen1988回复内容:对:...内容的回复! 你能看见我发的图片吗?怎么没显示?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工控追求回复内容:对:leeallen1988回复内容:对:...内容的回复! 你有邮箱吗,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eeallen1988回复内容:对:工控追求回复内容:对:leeallen...内容的回复! 图片看不见,我的邮箱是1047001343@qq.com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工控追求回复内容:对:leeallen1988回复内容:对:...内容的回复! 邮件收到,谢谢您的赐教!

网友D:
比较指令不能做吗?采用比较指令,但是需要注意有两个区间做比较,1是在低于设定温度时的变化 2是高于设定温度时的温度变化,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我就觉得这问题挺简单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请叫我王老湿比较指令不能做吗?采用比较指令,但是需要注意有两个区间...内容的回复! 这个思路不错,我根据您的思路试一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