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PLC识别不到

楼主(2018-04-11):
电脑能ping 通PLC,到PLC在线不了,下载不进去,设备不兼容

网友A:
你确认人家没有加密吗???

网友B:
查看你电脑网关设置正确吗?关掉电脑无线上网。

网友C:
将防火墙关掉

网友D:
杀毒软件也要卸载

网友E:
你用网线直接连接PLC下载程序,不要通过别的设备路由中转,下载结束后再组网运行,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xukesong11111你用网线直接连接PLC下载程序,不要通过别的设备路由中转,下载结束后再组网运行,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内容的回复: 组网和下载程序没有冲突

网友F:
先下载PLC程序,然后再进行在线即可

网友G:
PLC设置密码了

网友H:
这样情况估计是别人设置了下载保护密码,博途软件下载程序不需要考虑版本问题,但是如果你想上传PLC里面程序,必须和下载之前的版本一致,才能将程序上传成功,比如你下载用V11,你如果用V14软件上传,这样会上传失败,甚至都找不到PLC,但是下载不受影响

网友I:
重点查下硬件,网线和电脑都查查,换台电脑或者换条网线试试

网友J: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分享

网友K: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L:
ping只是确认电脑和PLC双方的IP地址和网口都是正常的,但是要在线下载梯形图博途软件的下载参数和PLC要一致。

网友M(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N:
用网线直连plc然后用博途软件网卡在线查找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