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数据采集器RTU智能采集模块深圳金鸽

楼主(2018-04-11):
产品名称:DeviceNet I/O 数据采集模块Mxxxd

型号:M100d1CAN+2DI+2AI+2DO或继电器输出)

Mxxxd系列DeviceNet工业I/O数据采集模块按照苛刻的工业应用环境需求而设计,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动化生产、安防监控系统、自动化测量与控制系统中。用户可以采用不同的I/O的模块,来扩展IO,实现现场扩展控制和数据采集。

Mxxd系列DeviceNet工业I/O数据采集模块采用工业级电路设计,其中数字量输入采用光偶隔离,提供1路高速脉冲技术输入,支持干、湿接点输入类型,模拟量输入采用运放隔离,支持12Bit的高精度数据采集,兼容0~5VDC0~20mA,4~20mA,0~10V输入类型,DO输出三极管Sink输出或者继电器输出,提供一路高速脉冲输出,热电阻RTD输出支持PT100以及PT1000两种类型,模拟量AO输出支持010VDC输出。采用工业通用的DC电源供电且带有防反接保护设计,同时为外接设备提供一路DC工作电源输出,节省现场布线难度以及成本。

Mxxxd系列DeviceNet远程I/O模块作为从站,将分布的I/O控制点连接至DeviceNet网络,自带的输入输出点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组合,可将工业现场的数字输入输出量、模拟输入输出量以及特殊采集量通过DeviceNet总线传送给主战,并可将主站的控制数据传送给工业现场的数字输出量、模拟输出量等。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主要功能特点:

1、宽工作电压,并具防接反保护作用

2、采用工业级32位芯片,内置看门狗,并具有完善的防雷抗干扰措施,保证可靠性

3、1CANBUS接口,兼容DeviceNet规范Volume I/IIRelease 2.0,Errata 5

4、支持Group 2 only server 连接方式

5、支持轮询的IO连接

6、支持标准的MSNS LED 指示以及丰富的I/O 状态指示

7、支持旋转开关设定站号和波特率

8、支持可配置的断线错误处理机制

9、光偶隔离数字量输入,支持干湿节点输入,其中一路可用作脉冲计数,支持高速脉冲和低速脉冲模式,默认为高速脉冲频率最大为1Mhz,可选低速脉冲频率最大为10Khz

10、DO输出支持三极管Sink或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触电容量DC 5A/30V,5A/250VAC ,其中一路可用作高速脉冲输出,支持脉冲频率10HHZ~300KHZ,可以作为PWM使用

11、支持隔离的12bit分辨率模拟量输入:0~20ma4~20MA0~5V0~10V差分输入

12、热电阻RTD输入支持PT100以及PT1000两种类型

13、1DC电源输出给现场其他设备,节省现场布线难度以及成本

14、LED指使工作状态

15、采用金属外壳,保护等级IP30,金属外壳和系统安全隔离,特别适合于工控现场的应用

16、体积小,L105*W88*H30mm,支持墙面安装以及DIN35mm工业导轨安装方式

网友A(2018-06-26):
ModBus RTU协议,常用的功能码03 04,例如某品牌的多联机空调,对于同一台室内机,功能码03读holding register与功能码04读input register相比较,室内机返回的数据是不是相同(假设读操作期间室内机参数不变)?

网友B(2019-06-2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