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_V6.5模块报警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8-04-11):
MACS_V6.5模块报警原因及处理办法

1模块冗余状态为从

  • 报警提示说明

当模块冗余状态为从(备机)时触发该报警。

  • 报警处理

检查模块是否发生模块故障,如发生模块故障请检修模块,如未发生模块故障则认为正常现象(切换由于现场信号导致)。

2、板卡故障

  • 报警提示说明

当模块板级电路发生故障时触发该报警。

  • 故障排除方法

检查是否发生其余故障信息,如发生则为模块此处故障,如未发生则送修。

3DPA网故障

l  报警提示说明

DPA网信号质量差、错包、奇偶校验错误、超时、IOBUS连接不可靠时触发该报警。

l  故障排除方法

检查线缆连接是否可靠、信号质量是否满足要求

4DPB网故障

  • 报警提示说明

DPB网信号质量差、错包、奇偶校验错误、超时、IOBUS连接不可靠时触发该报警。

  • 故障排除方法

检查线缆连接是否可靠、信号质量是否满足要求。

5、模块存在超时故障

  • 报警提示说明

SOE模块存在超时故障时,触发该报警。

  • 故障排除方法

请检查校时链路是否正常。

6、校准数据出错故障

  • 报警提示说明

当校准数据错误,校验和错误时触发该报警。

  • 故障排除方法

请联系客服送修。

7、现场电源或查询电源掉电

  • 报警提示说明

当模块现场电源或查询电源电压为零时触发该报警。

  • 故障排除方法

检查现场AC/DC电源或查询AC/DC电源输出是否正常,检查模块现场侧保险丝或查询侧保险丝是否完好导通。

8Modbus网故障

  • 报警提示说明

K-MOD01作为Modbus网关模块与Modbus设备通讯时,当组态的所有module命令得不到设备应答时,将上报Modbus网络故障,触发该报警。

  • 故障排除方法

  •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仪表侧进出线接反;

  • 电源干扰;

  • 底座冗余拨码开关位置是否错误;

  • 冗余底座K-PAT21D1+D2+D1-D2-未连接在一起;

  • 从站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