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PLC读取时没有MAIN程序

楼主(2018-04-11):
接手一个正在使用的设备,读取三菱FX的程序时却没有MAIN程序可以选择,这是什么情况???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你需要选择参数加程序钮,然后确定读取,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点击“全选”按钮然后上载全部内容就行

楼主:
回复内容: 对:xukesong11111你需要选择参数加程序钮,然后确定读取,希望能帮到你!     内容的回复: 有点过,但是下面没有MAIN可以选择,读取不到!正常应该有程序–MAIN可以选择的

网友C(2020-09-24):
超强加密了,程序隐藏了

网友D:
点全选框,如果还是没有,被是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