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er如安装通讯

楼主(2018-04-11):
欧姆龙cp1h-e 用网线通讯plc的编程软件9.6升级版有会安装的吗?不升级找不到cp1h-e的型号。有装过的帮帮忙!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升级包,先安装第一个安装完成后,软件会提示你安装第二个的

网友B:
9.6所有型号都可以选的,可能是你的安装包出了问题

网友C:
找代理商要,欧姆龙的官网软件不好找

网友D(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E:
欧姆龙官网有,还有,卸载软件一定用官网的卸载软件卸载,不然只能重装系统才能成功

网友F(2018-12-12):
直接下载升级包升级就好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