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1410机器人3轴只能到50度

楼主(2018-04-11):
之前还是正确的,一次停电后突然无法到达原位置

网友A:
停电多长时间?参数丢失?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在工作时停电导致编码器数据丢失

网友C:
重新学习一下吧,这样比较好。另外安楼上说的,检查存储电池

网友D:
很多情况都会导致数据丢失的,突然停电伺服编码器估计还没来得及保存数据就没电了。你重新更新下转数计数器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通过示教器控制三轴只能到负50度就提示到限位到了,2轴到90度,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和原来的运动范围前后相反了

楼主:
停电5分钟左右,而且到不了原来的初始点,是在竖直状态下断得电,重启后就变成了初始状态为竖直状态

楼主:
通过示教器控制三轴只能到负50度就提示到限位到了,2轴到90度,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和原来的运动范围前后相反了,停电5分钟左右,而且到不了原来的初始点,是在竖直状态下断得电,重启后就变成了初始状态为竖直状态 回复内容: 对:阿妖乸很多情况都会导致数据丢失的,突然停电伺服编码器估计还没...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gk2017停电5分钟左右,而且到不了原来的初始点,是在竖直状态下断得电,重启后就变成了初始状态为竖直状态     内容的回复: 忘记了原点,可能是机器人的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gk2017停电5分钟左右,而且到不了原来的初始点,是在竖直状态下断得电,重启后就变成了初始状态为竖直状态     内容的回复: 机器人的内部寄存器有问题了

楼主:
我现在该怎么办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回复内容:对:gk2017停电5分钟左右,而且到不了...内容的回复!

网友E:
重新定义轴的零点

网友F:
应该是要重新校准!

网友G(2018-05-15):
您好,我想为我们的1410机器人装一个快换装置,但是机器人还没到,先定制快换,OX-10B这个快换能装到1410机器人手臂上吗?

网友F(2018-06-26):
重新标准机器人就好了!!!

网友H(2018-10-31):
内部电池拔了 在安上,标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