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调速器电流忽大忽小

楼主(2018-04-11):
有一台挤塑机用的DCS800直流调速器,以前是带的大电机,一切正常。最近换成250KW左右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615A,励磁电流15A,励磁电压和以前一样都是180V。表面看基本参数设置都对。

故障现象是当运行到1000转以上时,发生电流不稳定现象,电流波动上百安的变化,电机运行不稳定。

故障起始转速并不固定,可能1000也可能到1200多。

曾经在生产线停止后,单独试验调速器和电机,在带载的情况下,稳定运行到极限转速1500保持一分钟没事。但隔一天再这样试验,却在1200转左右就出现电流不稳的情况。

出现电流不稳情况,降低转速,就可以稳定下来.因为还可运行在1千转左右,生产线也在正常运行。

曾设置9903参数为模块额定电流1200A,但开机就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只能改回615A。

励磁自学习没有进行。

是参数设置还是别的方面问题,请熟悉的人指点。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啊,先看看

楼主(2020-01-31):
是参数设置问题,记得似乎是励磁的一个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