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电气新品试用#+领航者系列CJX2s交流接触器试用报告

楼主(2018-04-12):
CJX2系列交流接触器因其紧凑的结构,安装接线方便,辅助配件齐全等优点,在小功率AC-3、AC-4类电气控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最近德力西电气电气在CJX2的基础上研发了CJX2的升级版CJX2s交流接触器,其继承了CJX2结构紧凑,安装方便,辅助配件齐全的众多优点。从产品样本上看到CJX2s产品规格依然延续了CJX2的从9A到95A的各种规格,产品最高额定工作电压和CJX2一样同为AC 660V,线圈控制电压由CJX2的六种规格(24、36、110、127、220、380)扩展到十种(24、36、48、110、127、220/230、240、380/400、415、440),而且吸合电压范围由CJX2的85%~110%扩展到70%~120%,防范了一些地方由于电压过低不能吸合造成线圈电流过大,烧毁线圈的事故。在辅助配件方面除了CJX2系列已有的顶端和侧面辅助触头、空气延时触头以及机械互锁装置外,还增加了PC透明防尘盖,浪涌抑制器等辅助配件,增强了特殊场合的可靠性。

产品带有防伪二维码,让用户对买到的产品更加放心,侧面辅助触点安装孔带有防尘贴,在不使用辅助触头的情况下,防止粉尘进入接触器内部。

CJX2s接触器能够与JRS1Dsp、JRS1热继电器完美对接,让电气柜内空间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新的产品的外观如图 1所示,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起CJX2新产品的颜色更加鲜亮,更有曲线感,CJX2s最大的亮点还是在小规格(9~32A)上增加了一个触点,原来的CJX2产品(9~32A)只有一个辅助触点,要么是常开,要么是常闭,新的产品中带有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辅助触点,在进行电机正反转控制时,不用再增加辅助触头,给用户节省了成本、减少了安装辅助触点的麻烦。

从图1中可以看到,CJX2s底部安装底座与CJX2相比也有所变化,安装更加方便,固定更加牢固。

新的产品如图 2所示延长了主触点之间的隔板,增加了爬电距离,增强了绝缘强度,配上透明盖板附件,在一些空气中带有导电粉尘的场合减少了相间绝缘击穿的可能性。

图1 CJX2s外观

图2 CJX2s接线端子盖拆除后

图3 CJX2s拆装图

图3为接触器拆开后的图片,接触器上下部分采用螺钉紧固,比起一些进口品牌完全采用塑胶卡口设计拆装麻烦了一些,却保证了接触器上下层之间的密封性和牢固性。接触器动触点部分上下运动流畅,触点部分采用镀合金工艺设计,主触点加大,减少了吸合电弧冲击,延长了产品使用寿命。

图4、图5、图6为国内其它两家与CJX2s同等价位的交流接触器产品的对比图,从图 4中可以看出CJX2s的颜色搭配显得更加的厚重,线条上CJX2s和右侧产品更有曲线的美感,CJX2s比起右侧的产品曲线感更突出一些。右侧产品只有一组辅助触点,与没有升级的CJX2的辅助触点数相同,在分量上跟CJX2s和左侧的产品相比,明显轻一些。从图 6中可以看出CJX2s主触头相间隔板要比其它两款要稍长一些,爬电距离有所提高。CJX2s主触头的铜片要比其它两款要稍厚一些,可以看出CJX2s在用料方面还是很实在的。

图4 三款接触器斜视图对比

在安装方面三款产品都采用导轨和螺钉两种安装方式,随着导轨安装带来的便捷性,螺钉安装方式越来越少用,在安装底座的设计上,三款产品都侧重导轨安装设计,使用螺钉安装时,都不是太方便。CJX2s和右侧产品的底座都采用平齐的活动卡扣设计,比起左侧的产品顶部凹槽更深一些,固定更加牢靠一些。

图5 CJX2s与其它两款产品对照图

图6 三款产品拆除端子盖对照图

图7为三款产品主触头的对比,三个触头的顺序与图 4中几款产品的顺序相同,在图中可以看到CJX2s的主触点要比其它两款产品更加厚实,同为9A的接触器,左侧产品的触点比起CJX2s和右侧的产品,明显要小一些,过载能力和触点寿命肯定大打折扣。右侧产品静触点铜片与CJX2s都采用黄铜片,但是右侧产品铜片厚度明显薄一些。左侧产品静触点铜片采用铁镀铜设计,开始还以为是纯铜的,后来用砂纸打磨之后露出了本来面目,用磁性螺丝刀能够吸起,其厚度与左侧产品厚度一样,在材质上明显输于CJX2s和另外一款产品。

图7 接触器触头对比图

这次试用中我在一个控制电动阀的控制箱中替换施耐德的LC1D系列交流接触器,在安装过程中CJX2s操作比较方便,如果使用过去的CJX2接触器应该知道,CJX2的在导轨上拆装要借助工具,安装的时候还好,可以挂到导轨上用力按下就可以安装上,但是拆的时候不用工具是拆不下来的,必须借助工具将卡口拉开才能取下,新的CJX2s卡口设计无论拆装都不再借助工具,安装时只要单手将接触器放在导轨上,用力向前推然后按下就能够安装到导轨上,拆卸的时候同样是向前推,然后向前抬起就能从导轨上拆下。

以下图片为试用过程,控制箱用来控制电动阀的正反转,两个交流接触器之间需要互锁,接触器本身需要自锁,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常开触点和一个常闭触点,在图 9中LC1D接触器带有两开两闭辅助触头,这个有点多余,LC1D交流接触器本身就带有一常开一常闭触头,在最后将两开两闭辅助触头拆除了。从替换后的图片中可以看到CJX2s与LCD1的尺寸基本上一致,LCD1采用双层结构,顶部为辅助触头和线圈接线,下部为主触头,LCD1的宽度与CJX2s相同,采用双层设计后,主触头之间的距离增加,提高了相间的绝缘,减小了相间因为粉尘或其它导电体堆积后造成的短路,CJX2s的辅助触点在右侧,线圈接线在主触头下一层,尽管主触头之间的间隙要比LCD1小,但是通过加长的相间隔板,同样减小了相间短路情况的发生。控制线圈接线端子设计上CJX2s依旧沿用CJX2的三个端子的设计,无论要替换的接触器线圈是在一侧接线还是上下两侧接线都可以完美替换,减少不同厂家原件替换时改线的麻烦。

从图11和图12中可以看出CJX2s接线端子接双根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外观上看CJX2s的外观要比LCD1要漂亮一点,这可能是因为LCD1上部端盖没有安装的原因吧。

CJX2s带有一常开一常闭触点在阀门控制回路中确实显出了它的优势,不再需要另外安装辅助触头,CJX2s与CJX2相同的尺寸,不用再增加辅助触头,减少了安装的麻烦,为控制箱内节省了空间,带来的成本节约不单单是一组辅助触头的成本。

图8 电动阀控制箱外观

图9 电动阀控制箱内操作面板

图10 电动阀控制箱内安装板布局

图11 替换LC1D后未接线

图12 替换LC1D接线完成

图13 CJX2s接线

从CJX2s交流接触器与其它两款同等档次的产品作对比,感觉CJX2s品质明显优于其它两款,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德力西电气没有从材料上降低成本,而是从用户角度考虑,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真真正正为用户提供了高性价比的产品。

通过使用的亲身体验,认为CJX2s交流接触器确实是一款不错的产品,是良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