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Vr与Table的区别

楼主(2018-04-12):
1. 通过Ocx控件读取Vr,能否一次读取多个?目前一次只能读取一个,界面响应非常卡。

2. 在45度或(30度)与X轴和Y轴成45度或30度的斜面上:YZ平面上如何走一个圆弧插补,

angle=30 du

圆半径为30mm, 如何走2个半圆?

网友:
Asimilarmovethatfollowsasphericalpathbutat45degreestotheYaxiswhichends30mmabovetheXYplane: radius=30   'sphereradius angle=PI/4  'radians startx=0 starty=0 startz=0 endx=startx+radius*COS(angle) endy=starty+radius*SIN(angle) endz=startz+radius midx=(endx-startx)*(1-COS(PI/4)) midy=(endy-starty)*(1-COS(PI/4)) midz=(endz-startz)*SIN(PI/4)   BASE(0,1,2) MSPHERICAL(endx,endy,endz,midx,midy,midz,0)  这个用法似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