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用S7-200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8-04-12):
  刚接触到S7-200PLC的编程问题,希望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自学200

  在设计蔬菜大棚湿度编程上,使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使用传感器采集湿度信息。湿度信息经过变送器和EM235 给PLC,系统分为自动和手动的操作,在湿度低于一定的范围时,进行加湿器和灌水泵加湿的处理,在高于湿度范围时,进行打开侧窗和风扇的处理.

  编程怎么进行,需要什么步骤,例如 初始化,模拟量之类的编程要怎么写,想用主程序与子程序的方式写,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大神指点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帮忙写一下大概程序,谢谢,谢谢

这是我的电气配置,请大家给分析一下,看看我做的对吗

网友A:
你这是做论文答辩,还是设计

网友B:
你要的这些功能不用PLC也搞定了。

网友C:
同样新手,开始学习中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你这是做论文答辩,还是设计内容的回复!  做毕业设计呢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你要的这些功能不用PLC也搞定了。内容的回复! 现在在做毕业设计,要求用到PLC,有空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树高同样新手,开始学习中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还没进门,,,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曹妮子儿回复内容:对:李东泽你这是做论文答辩,还是设计内容的回复! 做毕业设计呢      内容的回复: 毕业设计最好一个人完成,我就是告诉你,你自己以后还是不会,我这是害了你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回复内容:对:曹妮子儿回复内容:对:李东泽你这是做论...内容的回复! 指点一下吧,一点没有思路,自己现在也在学习中

网友D:
输入信号与设定值比较,超出范围就相应输出。输出应该用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曹妮子儿回复内容:对:李东泽回复内容:对:曹妮子儿回复内容:...内容的回复! 已经发站内短信给你了,你加我吧

网友E:
用模拟量模块读取数值,用数值去做比较,控制设备自动,做好连锁,建议先画逻辑图,一步步控制,满足条件执行下一步,同时把上一步清除,做好手/自动转换,可以用旋钮开关.

网友F:
这个挺简单的,就是模拟量的PID调节功能,需要做手动控制及自动控制模式,好好看看系统手册里面PID程序部分,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才属于自己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水边清浅横枝瘦输入信号与设定值比较,超出范围就相应输出。输出应该用开...内容的回复! 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工控小秦用模拟量模块读取数值,用数值去做比较,控制设备自动,做...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自己先一步步试一下,感谢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请叫我王老湿这个挺简单的,就是模拟量的PID调节功能,需要做手动控...内容的回复! 好哒,感谢您的建议,我会认真理解一下手册的

网友G:
同样的是以学习的态度看看

网友H:
你好,我们在编一段程序时要先把自己的逻辑罗列出来,其实就是将工艺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好。第一步;收集信号。模拟量信号、(现场湿度)数字量信号(比如电机准备好、加湿器准备好、侧风准备好)然后就是,逻辑关系(其实就是现场湿度与预设值比对)这里最好在触摸屏修改,为什么呢?因为季节原因要考虑不同的湿度关系。再者就是输出,比如电机输出信号、侧风输出、等等,但对于是否需要PID控制,我个人觉得不需要太过于非常精确的调整。不需要设计这么复杂的控制。接下来就是报警,电机运转超时报警、侧风未打开报警、湿度变化超时报警、等等,具体报警还需要现场实际要求。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回复内容: 对:人中之杰你好,我们在编一段程序时要先把自己的逻辑罗列出来,其实...内容的回复! 很感谢!谢谢您给的帮助

楼主:
回复内容: 对:人中之杰你好,我们在编一段程序时要先把自己的逻辑罗列出来,其实...内容的回复! 您好,您说的第一步收集信号,对于数字量信号(比如电机准备好、加湿器准备好、侧风准备好),是不是就是对这些硬件的初始化啊,在程序中怎么实现啊?

网友I:
用模拟量模块读取数值比较,大于或者等于

网友J: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模拟量的读取,在读取模拟量读取时候最好能采用中值滤波处理一下,模拟读到以后,无非就是比较的问题了。同时在输出的时候如果能加入PID算法就非常靠谱了

网友K:
你应该弄的出来,加油

网友A:
楼主用的触摸屏貌似是国产的,是哪个品牌的,楼主知道吗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楼主用的触摸屏貌似是国产的,是哪个品牌的,楼主知道吗内容的回复! 台湾威纶WEINVIEWMT500系列触摸屏

网友L:
按照你的思路来看不用分主程序和子程序的,都在主程序里面写最简单,不太清楚你的输出是数字量输出还是模拟量输出: 一、如果是数字量输出的话,直接采集湿度的值,低于多少把你需要的动作变成1输出,不需要的变成0. 二、模拟量的化就需要采用PID运算,输入值和设定值,一种采用负反馈一种采用正反馈就会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打字好费劲,请采纳~

网友M:
同样新手路过看看

网友N(2018-05-18):
列好流程图,输出无非是看湿度等级,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