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这样换行不行呢

楼主(2018-04-12):
有一个电子琴的输出12V 1A电源适配器坏了,打开后发现了糊味,四个二极管炸了两个,还有一个击穿,目前测得变压器一次侧电阻为125欧姆,二次侧电阻为0.8欧姆

在之前的使用中,电子琴用了超过半小时适配器就会明显发热,那么

  1. 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

  2. 变压器的阻值正常吗?

  3. 二极管型号是IN6292 100V 1.5A,能不能用IN4007 1000V 1A代替呢??能不能用两个IN4007并联呢?

网友A:
明显电源容量小,可以用5408

网友B:
不行1A的不能代替1.5安的,并联你怎么焊接

网友C:
另外买个12V的电源,把输出线接过去。

网友D:
先看下电子琴多少瓦的,简易的计算下,再配二极管,1A二极管最好不要并接容易坏,单个电流大一点的都可以,整流模块那最好。能放入盒子就可以。糊味中有没有变压器绝缘漆糊味,没有的话换大点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样的适配器还用呢?换开关电源的,买个12V2A的,便宜、耐用、不发热。

网友F:
电源适配器去电子城20多一个,没有必要自己修,这样费时费力还不一定修得好

网友G:
电子市场大把12V2A的监控电源,零卖价格也就是12-20元左右,买一个简简单单

网友H:
变压器没烧,找个桥堆

网友I:
测一下滤波电容好坏,变压器二次电压,看变压器有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J:
买个新的吧。

网友K:
变压器不一定坏,加上交流电看看变压器次级输出多少电压,再看看电子琴直流供电多少伏。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比电子琴直流供电电压高的太多的话,可以把变压器次级线圈拆点,能满足电子琴直流供电即可。这样变压器热量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L:
回复内容: 对:951416940@qq.com买个新的吧。     内容的回复: 修个毛线,买新的!

网友M:
买新的吧,二极管的规格1a感觉不太够吧,没有余量!

网友N:
不能用两个IN4007并联,因为两个二极管的电压不相等

网友O:
看下电子琴多少瓦的,简易的计算下,再配二极管,1A二极管最好不要并接容易坏,单个电流大一点的都可以,整流模块那最好。能放入盒子就可以。糊味中有没有变压器绝缘漆糊味,没有的话换大点的二极管就可以了。能用两个IN4007并联,因为两个二极管的电压不相等

网友P:
买个2A的电源适配器不得了,自己修太麻烦

网友Q:
直接上万用表测直流电流,是否达到要求,最好换个整流桥,简单

网友R:
空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使用过程会比较发烫,用不了多久也会炸,建议还是直接买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比较安全

网友S:
建议不要私自接,功率对不上号会有炸的危险

网友T:
本文将从全面介绍电路板的相关基础知识、电路板的分类、电路板的生产流程、电路板的相关设备及电路板可靠性检测设备,并总结了几百例常见案例分析。本文还附有电路板行业的检验标准,讲述了行业的价格体系的组成及行内常见的下单流程,完全从实用角度出发,把注意点及工程师常见范错案例参在各个环节进行讲解。让你借鉴别人的经验,成长为一个设计丰富的工程师,PCB设计教材免费送

网友U:
 新的也不贵吧二三十的东西

网友V:
变压器不一定坏,加上交流电看看变压器次级输出多少电压,再看看电子琴直流供电多少伏

网友W(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X:
两个4007并联没太大问题,我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