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ABB1410的2、3轴工作范围变成反向

楼主(2018-04-12):
一次突然停电后,机器人2、3轴工作范围变成反向的了,本来机器人在前面工作,现在示教都无法到达前面

网友A:
建议恢复出厂设置值

网友B(2019-03-25):
重新B启动下,看看是否有恢复之前的状态;

如果机器人没有其他的报警的话,建议你重新更新下转轴计数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先进行B启动,启动后如果还是有问题,建议重置下系统